ArduinoIDE 开发esp8266连接mqtt阿里云+sntp

楼主(2020-04-05):
Arduino环境编译esp8266  mqtt连接阿里云,实现设备运云端双向通信,并同时获取sntp网络时间

Arduino源程序如下:
//13=D7 16=D0  15=D8  14=D5  12=D6  4=D2  3=D9  2=D4=GPIO2  1=D10  0=D3=GPIO0
#include <ESP8266WiFi.h>//安装esp8266arduino开发环境
#include <AliyunIoTSDK.h>//引入阿里云 IoT SDK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WiFiUdp.h>
#define PRODUCT_KEY     "***********"//替换自己的PRODUCT_KEY
#define DEVICE_NAME     "***********"//替换自己的DEVICE_NAME
#define DEVICE_SECRET   "***********"//替换自己的DEVICE_SECRET
#define REGION_ID       "cn-shanghai"//默认cn-shanghai

#define WIFI_SSID       "***********"//替换自己的WIFI
#define WIFI_PASSWD     "***********"//替换自己的WIFI
#define ledPin  0
static WiFiClient espClient;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ntp1.aliyun.com",0,0);//30*60*1000
unsigned long lastMsMain = 0;
String  rxbuf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连接到wifi
  wifiInit(WIFI_SSID, WIFI_PASSWD);

  timeClient.begin();//SNTP begin

  //初始化 iot,需传入 wifi 的 client,和设备产品信息
  AliyunIoTSDK::begin(espClient, PRODUCT_KEY, DEVICE_NAME, DEVICE_SECRET, REGION_ID);

  //绑定一个设备属性回调,当远程修改此属性,会触发LED函数
  AliyunIoTSDK::bindData("PowerSwitch",   Relay_Control);//电器开关
  AliyunIoTSDK::bindData("VehACSwitch",   Air_Control);//空调开关
  AliyunIoTSDK::bindData("LightLuminance",PWM_Control);//主灯亮度PWM
}

void loop()
{
  int t=36;
  AliyunIoTSDK::loop();//必要函数

  //时刻读取硬件串口数据
  while (Serial.available())
  {
    rxbuff += char(Serial.read());
  }
  while (Serial.read() >= 0) {} //清除串口缓存
  if (rxbuff.length() > 0)
  {
    Serial.println(rxbuff[2]);
    rxbuff="";
  }

  if (millis() - lastMsMain >= 2000)//每2秒发送一次
  {
    lastMsMain = millis();

    //发送温度到云平台
    AliyunIoTSDK::send("IndoorTemperature", t);//温度上传
    timeClient.update();
    //Serial.println(timeClient.getFormattedTime());
    //Serial.println(timeClient.getEpochTime());
  }
}

//wifi 连接
void wifiInit(const char *ssid, const char *passphrase)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phrase);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WiFi not Connect");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AP");
}

//继电器开关的属性修改的回调函数
void Relay_Control(JsonVariant L)//固定格式,修改参数l
{
  int Relay = L["PowerSwitch"];//参数l   “”为aliyun 的标志符
  AliyunIoTSDK::send("PowerSwitch", Relay);
  if (Relay == 1)
  {
    Serial.println("Relay On_____________");
    digitalWrite(ledPin,HIGH);
  }
  else
  {
    Serial.println("Relay Off____________");
    digitalWrite(ledPin,LOW);
  }

}

//空调开关的属性修改的回调函数
void Air_Control(JsonVariant L)
{
  int Air = L["VehACSwitch"];//参数l   “”为aliyun 的标志符
  AliyunIoTSDK::send("VehACSwitch", Air);
  if (Air == 1)
    Serial.println("Air PowerOn___________");

  else
    Serial.println("Air PowerOff__________");
}
//PWM变频的属性修改的回调函数
void PWM_Control(JsonVariant L)
{
    int PWM = L["LightLuminance"];//参数l   “”为aliyun 的标志符
    AliyunIoTSDK::send("LightLuminance", PWM);
    Serial.println("PWM value:");
    Serial.println(PWM);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6-01):
不错,正在学习,应该还需要下载对应的库才可以吧!不知哪里有离线下载的

网友B: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呢,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C(2020-07-21):
不错   esp8266板子应用广泛

网友D(2021-01-18):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库来编译的?我试了下,出错如下:D:\My 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AliyunIoTSDK\src\AliyunIoTSDK.cpp:4:20: fatal error: SHA256.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库来编译的?我试了下,出错如下:D:\My 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AliyunIoTSDK\src\Aliy ...

你这是没有阿里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