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ARM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0-04-05):
arm是单片机的一种,51也是,但arm的ROM和RAM远大于51,而且IO口功能和处理速度也是两个级别的,arm能上很多操作系统,51只能勉强上极其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所以arm常用来开发手机等多媒体产品,51只能完成有限的实时控制功能,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网友A:
最大的区别是名称和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是名称和价格

还有公司不同

网友C:
1、软件方面
这应该是较大的区别了。引入了操作系统。为什么引入操作系统?有什么好处嘛?
    1)方便。主要体现在后期的开发,即在操作系统上直接开发应用程序。不像单片机一样一切都要重新写。前期的操作系统移植工作,还是要专业人士来做。
    2)安全。这是LINUX的一个特点。LINUX的内核与用户空间的内存管理分开,不会因为用户的单个程序错误而引起系统死掉。这在单片机的软件开发中没见到过。
    3)高效。引入进程的管理调度系统,使系统运行更加高效。在传统的单片机开发中大多是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技术,对多任务的管理有局限性。
    2、硬件方面
现在的8位单片机技术硬件发展的也非常得快,也出现了许多功能非常强大的单片机。但是与32arm相比还是有些差距吧。
    arm芯片大多把SDRAM,LCD等控制器集成到片子当中。在8位机,大多要进行外扩。
总的来说,单片机是个微控制器,arm显然已经是个微处理器了。
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统之后,可以实现许多单片机系统不能完成的功能。比如:嵌入式web服务器,java虚拟机等。也就是说,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可以利用,上述两种服务就是例子。如果在单片机上开发这些功能可以想象其中的难度。

网友D:
传统的51单片机为8为处理器,而ARM芯片为32位处理器

网友D:
arm的ROM和RAM远大于51,IO口功能和处理速度也是两个级别的

网友E:
没学过51,直接上的基于arm m3的stm32,一些简单的写入系统的arm芯片和51其实差不多。
基本就是处理的速度和频率比51快不少,当然也要贵上一些。
可以写入操作系统的arm,那就厉害了,手机就是基于arm的智能产品。
一般大公司招的嵌入式工程师就是硬件(驱动)和软件(操作系统)的这两个方面。

网友F:
FLASH的大小  运算速度的快慢  IO口资源   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