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怎么入门?看视频快一点还是直接看手册啊

楼主(2020-04-05):
如题 看视频快一点还是直接看手册啊

网友A:
先看完基础视频,随之照着视频操作一遍,然后想实现不同的现象去更改代码去实现。到最后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大的工程文件自己来写。如果有些功能不了解或不理解的,可以再回过头来看视频和找资料。

网友B:
看视频,先有个大体认识,再看就跟着敲代码,扩展思路!

网友C:
看视频快一些,直接看手册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枯燥和晦涩,而且还抓不住重点。推荐郭天祥师傅的教学视频

网友D:
建议先看手册,粗略看一下遍,有个大概的思路,再看视频,看完视频用Keil uVision4练代码

网友E:
肯定是先看视频,手册教不会你的,只是作为资料而已。找到适合的视频,照着练习。

网友F:
建议先看视频,没那么枯燥,而且不容易走神,然后不会的翻手册,单片机这个东西一遍只能说有个印象,想会就得多遍看视频,多敲代码

网友G:
看视频比较好上手。

网友H:
先看视屏,在视频讲解时可以跟着写写程序练练手,然后在视频结束后根据你学习视频讲解的内容,结合数据手册自己独立的编写程序,加深印象

网友I:
先看视频,对单片机有个大概的认识,然后再看数据手册,逐渐了解怎么看芯片的引脚与作用,看寄存器的作用,再了解库函数的作用。

网友J:
我觉得是边看视频边学习,还要边动手操作,有些重难点用个笔记本记下来,这样学的快一点也不会不懂了。

网友K:
先看视频,有C语言基础稍微好点,没有的话就先学最基本的C语言,从应用开始入门,比如先从点灯开始慢慢接触,等把基础程序都做完了只会开始接触寄存器什么的就可以开始看手册了

网友L:
个人建议一定是从视频开始 因为视频是最直观的方式 这里推荐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 可以快速上手 本人看后受益良多 这个资源网上也是随便就能找到 希望对你有用 也希望你能真正的对单片机产生兴趣 看完视频过后入入手一些简单的实际项目

网友M:
当然开发板结合视频快啦,直接看手册不只是慢慢,没理解透彻的话,搞得你怀疑人生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