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数据,咋能判断这单词有几个字母,每个字母是什么啊?

楼主(2020-04-05):
大神大哥大姐美女请问用串口发过去一个英语单词,咋能判断这单词有几个字母,每个字母是什么啊。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if(receiveData=='A'||receiveData=='a')
        led=0;
     if(receiveData=='B'||receiveData=='b')
        led=1;
}

网友A:
你这程序只能判断单个字符,要改成接收字符串才能解析单词。

网友B:
定义一个接收buf,rx_buf[max],接收长度LEN,其中max = 255;在中断函数void Usart() interrupt 4   ,LEN++;rx_buf[LEN] = SBUF;定时接收数据,然后仿真就可以知道rx_buf接收到了什么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只能判断单个字符,要改成接收字符串才能解析单词。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一个接收buf,rx_buf[max],接收长度LEN,其中max = 255;在中断函数void Usart() interrupt 4   ,LEN++;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