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快速学好单片机?各个引脚的作用,求通俗一点的解释

楼主(2020-04-05):
大学没好好学习单片机,51的各个引脚都有什么作用啊,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通俗一点的,谢谢了

网友A:
除了特殊的几个引脚(晶振的引脚,复位脚RES),其他的io口都可以作为普通的功能(输入/输出,就是点灯和按键输入的功能),然后是每个引脚有自己的特定功能(ADC/pwm输出)。其实还是自己看手册,里面描述很全面很清楚的。

网友B:
花钱找专授!其他的你就自己看视频看书了,这样是不可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