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怎么单独光标选择一位数字?

楼主(2020-04-05):
我在做一个计米器的时候,通过LCD12864显示,一列同时显示汉字跟数字,但是要显示光标的时候,选中的数字会同时选择2位数字,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要做8*16的显示函数,另外是一个判断,碰到数字,字符等就调用该显示函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