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没有自带ADC功能的单片机都是没有灵魂的,是与不是?

楼主(2020-04-05):
有没有发现stc单片机,没有自带ADC的单片机都很便宜,有带ADC的稍微贵很多,AD是单片机最重要的外设;像传统8051单片机就没有带AD,要外加,这样又要设计外围电路,还有程序,应用是非常不利的。
单选投票, 共有 126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用途决定,如果就控制个LED闪烁,AD何用?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决定,如果就控制个LED闪烁,AD何用?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随便做个项目没有AD,做起来很难的,根本做不了,比如电压检测,电流检测,温度检测等等这些模拟信号处理,没有AD简直就是寸步难行,你说用途决定,如果就控制个LED闪烁,可以切换到普通IO口,单片机AD也是有限的,有的8个通道有的15个通道,也不是全部IO口都有AD功能,我的意思是AD在单片机里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有和没有AD的问题。

网友B:
考虑批量制作时的成本控制,如果用不到AD转换自然选择更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C:
单片机开发,重在根据需要选择芯片,够用就行。

网友D:
只能说明一些人眼界有限,经验不够,给没有AD的芯片做一个类AD的电路简单的很!

网友E:
假如我想做一个飞控的接收机,我要ADC有何用????其实我不太看好STC自带的ADC 的,我毕设的时候打算用STC15F2K60S2做飞控的遥控部分,结果以90个时钟周期做四通道采集在1mS内居然完不成,我真是醉了!!!

网友F:
这个问题最终是成本导向。

网友G:
这个不好说,真要看用途!

网友H:
成本控制才是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一些人眼界有限,经验不够,给没有AD的芯片做一个类AD的电路简单的很!

电路简单?单片机没有自带AD程序就复杂了,你看用比较器也可以实现AD功能但是程序要经过很多处理;没有自带的方便,初始化启动ADC,就可以进行转换了读取结果了。

网友I:
楼上的一系列帖子说明 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够用就行 灵魂是什么 能吃么

网友J:
单片机可以提供的优势包括ADC等各种IO。 因此,要成为真正的单片机,它应该至少具有一个或两个ADC端口用于模拟输入,例如温度,电压,电流,压力和速度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简单?单片机没有自带AD程序就复杂了,你看用比较器也可以实现AD功能但是程序要经过很多处理;没有自 ...

那只能说明是你认为的电路,还是经验所限!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一些人眼界有限,经验不够,给没有AD的芯片做一个类AD的电路简单的很!

很有道理!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L:
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应用。需要ad且精度、稳定度等不要求很高时,单片机有ad很方面,但stc单片机ad没有电压基准,也限制了一些应用。总之,完全取决于应用,真正的灵魂体现在是实现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网友M:
哈 单片机有灵魂?那不是变天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 单片机有灵魂?那不是变天网了吗

没有AD很难设计出,出神入化的产品,AD可以检测:电压,电流,温度、压力、速度、触摸按键、一路AD实现10几个按键的控制,AD还可以做示波器,没有AD的单片机就不是真正的单片机,这就是没有灵魂。

网友N:
哈哈哈!犟的很!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AD很难设计出,出神入化的产品,AD可以检测:电压,电流,温度、压力、速度、触摸按键、一路AD实现10 ...

哥们干点正事吧,这种投票贴的意义并不大,搞到最后就变成了你和我比技术,我和你比经验这口水了
灵魂是什么?灵魂就是金钱.
单片机的AD并不是一定要有的,是人去找单片机类型,而不是单片机为某个人设计的你需要用到ADC的,就去找带有ADC功能的单片机
你不需要ADC就去找没有ADC的单片机,
带ADC功能的单片机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它有什么用,我就说说没有ADC功能的单片机
一个单纯的1302时钟,一个一闪一闪的LED手电,它要ADC干嘛?如果你接过项目,你就应该知道,一个元件下来,能用0.49元的东西,老板是肯定不会用0.50元的,更别说多出了好几毛钱,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大把的没有ADC功能的OTP单片机,甚至厂商连封装都没有的,直接出货晶体芯片的,这就是成本,当然保密也算是吧
特别是当批量达到10K以上的时候,单个1毛钱的成本,10K就是1万个大洋了,
还有特殊情况,当ADC要求很高的时候,单片机本身的ADC就显得不够用了,目前大多的单片机的ADC是12位或者以下的,当然,也有自带24位ADC的单片机,但我想你不会去用的
高精度的ADC目前大多是外设ADC为主的,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片上的自带的ADC又有什么用呢?
我个人DIY一点小玩意的话,当然是喜欢自带ADC的单片机,毕竟价钱相差不大,那功能就在那也碍事,万一我突然想用ADC了呢,我个人比较喜欢STC8A系列,毕竟它有一个12位的ADC,还可以接外部参考电压,但我却更喜欢它内置了上拉电阻这一功能,这样一来画板能省不少电阻
但这毕竟只是个人DIY,项目或者是高精度的工业测试架之类的,那就只有针对性的选型,什么ADC上拉电阻都不管了,价钱要低,功能上符合要求,供货正常(并不是所有单片机都一下提供300K的数量的,人家SMT一开炉就不想停下来的,基本上就是贴完过炉然后就放那的)
不知不觉打了那么多字,太无聊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干点正事吧,这种投票贴的意义并不大,搞到最后就变成了你和我比技术,我和你比经验这口水了
灵魂是什 ...

主要是交流一下吧,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喜欢用STC8系列的芯片,我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去官网看看,新型号单片机批量生产了没有,关注每个新出的型号,STC8系列每个IO口都内置一个3k的上拉电阻,这个功能我也是很喜欢的,扯了那么多确实有点偏离了我原本的意思,为什么传统8051单片机用得越来越少,我想了一下,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没有集成AD,还有就是IO不能设置,功能太少才逐渐得应用变少,基本上都是用于学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DS1302手电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用AD检测电池的电压转化成电池格电量显示出来,有多少格电一目了然方便用户观察使用,快没电了用户可以及时充,特别在一些电池忌讳过充过放中检测电压是必不可少的,这才是最人性化的产品,以前都是机械化,现在都是智能化,交流一下而已,不管对错都有进步。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就好比是一个人,程序就是它的思想,普通IO口判断高低电平,就好比是一个人,高 =知道被别人打了,低 =知道没有被打;AD就好比能感受到被人打的力度有多痛清清楚楚,一个正常的人被人打了都不知道有多痛,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啊,那它还有灵魂吗,行尸走肉而已,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有没有道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交流一下吧,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喜欢用STC8系列的芯片,我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去官网看看,新型号 ...

我估计着你是没有做过产品,或者是说你没有做过低端产品,我也没有做过,但经常接触,多少知道一点
产品不是DIY,人家有一个指标给你,你就按着这个指标做产品,不是说你想做什么给人家,人家就要什么
是人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客户会给你一个外形,一个PCB板外形,会标示哪里能放元件,哪里不能放元件,功能的大概流程图......
虽然有ADC就更好,但这是产品,不是DIY,在成本很重要,在代工行业,50万PCS的订单是正常的数量,带ADC的STC单片机至少是2块的吧,但如果是没有ADC的台湾的OTP型单片机只要5毛,每个能省下1块,50万个产品就是75万个大洋,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ADC重要还是75万重要?
省下这75万,老板能找一个月薪2万的单片机工程师干3年,一个月薪2万的工程师他会去在意有ADC与否?????
我要2万一个月,我还会再想办法让老板再省下75万,好让下个月再拿2万.....可惜我没有

网友P:
根据应用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着你是没有做过产品,或者是说你没有做过低端产品,我也没有做过,但经常接触,多少知道一点
产品不是 ...

用STC单片机价格肯定不行,有很多几毛钱的单片机,量很大的话有2毛钱带AD的单片机,不带AD带PWM的才1毛钱,当然带AD的功能肯定比较强大一些,那么卖的价格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啊!

网友Q: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没有AD的单片机的产品确实功能很有限,有很多功能不能灵活运用,虽然说单片机里面有AD成本就上去但是产品的品质也有提高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用STC单片机价格肯定不行,有很多几毛钱的单片机,量很大的话有2毛钱带AD的单片机,不带AD带PWM的才1毛钱 ...

台系单片机确实有1-2毛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STC单片机价格肯定不行,有很多几毛钱的单片机,量很大的话有2毛钱带AD的单片机,不带AD带PWM的才1毛钱 ...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它功能强大呢?关键是人家用不着呀!
别的产品不好说,我是做LED手电这一块的,你去马云家看一下,你觉得有几个LED手电里头的单片机会用到ADC呢,告诉你吧,不管什么价位的,基本是没有的,就算是有几个档位的电量指示也是一样的不需要ADC的
单片机真正的灵魂是:在成本,性能,功能,维护性几者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点,这就是灵魂
单片机就好比一把剑,好剑自然是你取胜的关键点之一,但理注重的是使用者的功力
拿着倚天剑的灭绝师太是打不过拿着树枝的独孤求败的
人机合才是灵魂之所在啊!

网友R:
根据用途来吧,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

网友S:
确实根据用途来 我用STC多年 有时候需要4串口 有时候需要AD 话说 8系列的硬件I2C真香

网友T:
看你如何使用了,功能不同用途不同

网友U(2020-07-15):
取决于你做什么 用不到AD,带与不带没什么区别,假如带了 PCB设计时做了AD的电路等到以后升级用么?可以这么想 不用二次开发的费用

网友V:
ad是重要的资源,没有是比较难受的

网友W:
没有AD功能可以外接AD芯片也能凑合着用

网友J:
这取决于应用程序。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就好比是一个人,程序就是它的思想,普通IO口判断高低电平,就好 ...

这个比喻很好玩,推荐使用microchip的^_^

网友Y:
是的,首先应该明白你要做的东西,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Z:
市场决定它的存在,

网友AA:
好AD比单片机贵多了

网友AB:
我觉得看个人需求吧,有的项目不需要ADC的功能就不要带ADC功能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AC:
我在想如果带AD、带DA、带LED驱动、带LCD驱动、带TFT屏驱动....

网友AD:
吵够了没有,吵够了可以删此帖了,豪无营养的帖子就该早封了,影响论坛交流氛围,不能促进大家进取!人可以有偏见,但不要破坏大家互相提升的平台

网友AE:
自带的AD好像不是很稳定

网友AF(2020-08-18):
主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AG:
根据目标实现最小成本

网友AH:
这问题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你就得到结果的意义又在哪里?

网友AI:
物美价廉才是灵魂

网友AJ:
有时用不到AD就可以不用买带AD功能的,如果不差钱,为了以后可能要用,不妨电路板上设计上AD,这样以后就不用改板子了,通用性好一点

网友AK:
AD只是 单片机上一个功能。

网友AL:
我认为坐井观天的人很可悲!很可怜!自己只能在自己划的圈子里思考,所以得的结论也是偏执和愚昧的!

网友AM(2021-06-26):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可以提供的优势包括ADC等各种IO。 因此,要成为真正的单片机,它应该至少具有一个或两个ADC端口用于 ...

老51都的不是真正的单片机了,搞不懂为什么还能大行天下数十载?

网友AM:
引用 楼主:
电路简单?单片机没有自带AD程序就复杂了,你看用比较器也可以实现AD功能但是程序要经过很多处理;没有自 ...

复杂吗?http://www.51hei.com/bbs/dpj-126017-1.html

网友AN:
还是看用途吧。如果都是数字开关电路的话,也没必要有ADC功能

网友AO:
我觉得,我用的单片机里面都没有直接用AD芯片,而是用了体型更小,但功能更强大的芯片

网友AP:
单片机自带的AD不如专用的ADC性能好,非常鸡肋的功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