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共阴极数码管的动态显示程序错误

楼主:
使用Keil+Proteus进行仿真的一个题,要用到译码器138和锁存器573,结果是要让8个数码管显示1-8。我参照书上的示例写出了程序并进行了电路连接,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数码管没有显示。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附上我的单片机源程序和仿真的结果: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8];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0=seg[dis[i]];
P2=i;
delayms(1);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0]=1;
dis[1]=2;
dis[2]=3;
dis[3]=4;
dis[4]=5;
dis[5]=6;
dis[6]=7;
dis[7]=8;
display();
}
}

网友A(2020-04-05):
楼主的位码错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wei[]={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ff};
//uchar dis[8];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2=wei[i];
                P0=seg[i+1];
                delayms(1);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位码错误

修改过代码之后,仍然没有现象,请问是电路连接有错误吗,用的是共阴极型数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改过代码之后,仍然没有现象,请问是电路连接有错误吗,用的是共阴极型数码管

你的仿真图错误,排阻应该接573输入端,也就是P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错误,排阻应该接573输入端,也就是P0。

好的,做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