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为什么电机会乱转?

楼主(2020-04-05):
预想功能:按下按键,电机反转5S后,延时一会,再以相同速度正转5S,停止
现在的现象:下载程序后电机乱转的,求求大佬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k1=P3^1;

unsigned char code FFS[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a
unsigned char code FFN[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Õy×a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GPIO_MOTOR=FFS[i]&0x1f;
     if(Direction==0)
                        GPIO_MOTOR=FFN[i]&0x1f;
                 Delay(Speed);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t=5000Ñó3ù4s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k<80;k++)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0;

         while(1)
         {
   if(k1==1)
   {
    Delay(1);
                 if(k1==1)
                 {
                       TR1=1;
        Direction=1;
                           Speed=10;

}

}
else
        {

                Delay(5000);
    TR1=0;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i;
           TH1=0x3C;
           TL1=0xB0;
     i++;

  if(i==100)
        {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irection=0;
                   Speed=10;
                  i=0;

}
                        Motor();

}

网友A:
从程序看,你的电机是一个步进电机,FFS[]、FFN[]数组分别是正反转数组;我暂时还不知道电机为什么会乱转,但从程序本身来看还是有点问题的。首先,我看不出程序是怎么实现“电机反转5S后,延时一会,再以相同速度正转5S,停止”的;其次,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不应有Delay(5000)这样的长延时函数。
从我的角度来处理,我会先把程序最小化,只在主函数中保留 Motor()函数,其他的按键、定时中断均先屏蔽掉, Motor()函数也只留FFS数组,单独试电机是否能正转,再换成FFN数组,试电机能否反转,再加入按键功能,延时正反转功能。最终实现既定功能。

网友B:
这代码写得也太乱了吧,你自己改延时函数应该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