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原理图中 搜XTAL为啥搜不出来晶振这个元件?应该搜输入什么呢

楼主(2020-04-05):
(无正文)

楼主:
还有电磁阀和风扇在原理图中用什么元件代替呢

网友A:
XTAL找不到就试一下CRYSTAL,风扇可以用电机,电磁阀不了解

网友B:
晶振是有的,找不到不妨从protel99se库找,再不行可以自己建(画)嘛!电磁阀可以用线圈代替,要不也可以自己建(画)的。

网友C:
随找个脚差不多代替

网友D:
在Altium中,用Crystal查找XTAL,用MOTOR代表风扇,用SOLENOID查找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