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lash不能从0写成1?

楼主(2020-04-05):
我知道flash只能从1写成0,但是为什么不能从0写成1。我知道从0写1要先擦除再写入,没什么不能直接写入?

网友A:
这是由其物理特性决定的,不是从事芯片设计的人不必深究,会使用就行了。

网友B:
芯片空状态,读出好像都是1,我用过的51、AVR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