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管脚=0xff时,led灯无反应

楼主(2020-04-05):
51单片机中P2=0xfe时,P2^0管脚输出让led灯亮,延时后,P2=0xff时,灯不灭;
#include<reg52.h>
char tmp;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x,j;
        for(x=time;x>0;x--);
        for(j=30000;j>0;j--);
}
void main()
{
        tmp=0xfe;
        P2=tmp;
        delay(100);
        tmp=0xff;
}

请问,这个应该要怎么调;这段代码,是我写流水灯的前部分,流水灯循环2次后,P2^0和P2^7的灯不会灭,循环流水灯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tmp;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j;
for(i=time;i>0;i--);
for(j=30000;j>0;j--);
}
void main()
{
uchar t;
uchar p=2;
        if(p>0)
        {
while(p--)
{
t=tmp;
tmp=0x7f;
P2=tmp;
delay(500);
for(t=0;t<7;t++)
{
tmp=_cror_(tmp,1);
P2=tmp;
delay(500);
}
for(t=0;t<7;t++)
{
tmp=_crol_(tmp,1);
P2=tmp;
delay(500);
}
}
}
else
{
tmp=0xfe;
P2=tmp;
}
}

网友A:
这个可以用Keil的单步调试来模拟

网友B:
P2=0xff时,不是灯不灭,是因为时间太短,你观察不到,事实你的程序只改变tmp=0xff;,并没有改变P2。改这样看看。
void main()
{
        tmp=0xfe;
        P2=tmp;
        delay(100);
        P2=0xff;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