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4-05):
我用的是普中51单片机,但是为啥我用普中51单片机自带的数据线就可以往里面写入数据,我用其他的数据线就不能写入数据呢?
我单片机型号是普中51-单核-A2

楼主:
比如说手机的数据线,都是同样的接口!!!

网友A:
烧录盒子与单片机咋连接了

网友B:
要看下是否是数据线,还是电源线,可以用串口转TTL下载器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