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3]= d%100/10+'0';后面的‘'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5):
如题:a[3]= d%100/10+'0';后面的‘'0'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网友A:
ASCII码‘0’为0X30,将d的十位数转换成ASCII码对应的字符用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码‘0’为0X30,将d的十位数转换成ASCII码对应的字符用于显示

谢谢回复,明白了。就是说比方说d=253最后a[3]里存的就是0x3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