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f1通用定时器通道三四模拟编码器模式的问题

楼主:
一开始没太注意,把两个编码器的AB相连在TIM4的CH1CH2CH3CH4通道上,写程序的时候才看到只有CH1和CH2通道才能配置编码器模式,那我按照这张表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通道三和四模拟出编码器模式?
因为是刚接触,还是有很多不懂得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是设置一个变量,然后每次捕获进入中断中来完成吗?

网友A(2021-03-05):
不可以,它是针对TH1和TH2来进行采取的,只有这两个通道有编码器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