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大佬教,如何将lcd12864左右屏合成一块用

楼主(2020-04-05):
这是我在将多张图片表现成一个动画,但是苦于lcd12864左右屏的设定,图片分割成两半显示油耗,左右移动的时候会分别在各自的屏幕循环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
//mian部分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zhang[] = {0x20,0x20,0x24,0xA4,0xAC,0xB4,0xA5,0xA6,0xA4,0xB4,0xAC,0xA4,0x24,0x20,0x20,0x00,
0x20,0x20,0x20,0x2F,0x2A,0x2A,0x2A,0xFA,0x2A,0x2A,0x2A,0x2F,0x20,0x20,0x2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4]={/*--  ???????:D:\Desktop\????? (2)\1.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D0,0xE0,0xE0,0xC0,0xF0,0xF8,0xFC,0xF8,
0xF8,0xB8,0x3C,0x78,0xF0,0xFA,0xFC,0xFC,0xCC,0x1E,0x3C,0xF8,0xF0,0xE0,0xD0,0x0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64]={/*--  ???????:D:\Desktop\????? (2)\2.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40,0x80,0x80,0xA0,0x80,0xA0,0xE0,
0xE0,0xE0,0xC0,0xA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64]={/*--  ???????:D:\Desktop\????? (2)\3.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80,0xC0,0xC0,0x80,
0x00,0x4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4[][64]={/*--  ???????:D:\Desktop\????? (2)\4.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64]={/*--  ???????:D:\Desktop\????? (2)\5.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6[][64]={/*--  ???????:D:\Desktop\????? (2)\6.bmp  --*/
/*--  ??x??=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flag = 0,left_right = 0;
sbit way = P3^4;
sbit dir = P3^5;

void initial_int0()//中断初始化
{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change(uchar x,uchar num)//左右或上下方向变化
//{
//if(x == 0)
//{
// num = num + 5;//右,上
//}
//else if(x == 1)
//{
// num = num + 5;//左,下
//}
//}
void main()
{
uchar lie = 0,hang = 0;
InitLCD();
initial_int0();
while(1)
{
  if(flag == 0)
  {
   if(left_right == 0)//右飞
   {
    Set_column(lie);
    display_BMP(table1,lie);
    display_BMP(table2,lie);
    display_BMP(table3,lie);
    display_BMP(table4,lie);
    display_BMP(table5,lie);
    display_BMP(table6,lie);
    lie = lie +5;
    if(lie > 127)
     lie = 0;
   }
   else//左飞
   {
    if(lie < 5)
     lie = 127;
    Set_column(lie);
    display_BMP(table1,lie);
    display_BMP(table2,lie);
    display_BMP(table3,lie);
    display_BMP(table4,lie);
    display_BMP(table5,lie);
    display_BMP(table6,lie);
    lie = lie - 5;
   }
  }
  else if(flag == 1)
  {
   if(left_right == 0)//上飞
   {
    line_start(0,hang);
    display_BMP(table1,lie);
    display_BMP(table2,lie);
    display_BMP(table3,lie);
    display_BMP(table4,lie);
    display_BMP(table5,lie);
    display_BMP(table6,lie);
    hang = hang + 5;
    if(hang > 63)
     hang = 0;
   }
   else//下飞
   {
    if(hang < 5)
     hang = 63;
    line_start(0,hang);
    display_BMP(table1,lie);
    display_BMP(table2,lie);
    display_BMP(table3,lie);
    display_BMP(table4,lie);
    display_BMP(table5,lie);
    display_BMP(table6,lie);
    hang = hang - 5;
   }
  }
}
}

void int0_serv() interrupt 0
{
if(way == 0)
{
  flag = !flag;
  ClearScreen(0);
}
else if(dir == 0)
{
  left_right = !left_right;
}
}

//lcd12864.c部分
#include "lcd12864.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Read_busy()//读"忙"函数-----数据线的最高位DB71则busy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0 & 0x80);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value)//写命令函数
{
   Read_busy(); //对LCD的每次读写都要读忙
   RS=0;   //选择命令
   RW=0;   //读操作
   LCD_databus=value;
   EN=1;  //EN由1----0锁存有效数据
   delay(2);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value)//写数据函数
{
   Read_busy();
   RS=1;    //选择数据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EN由1----0锁存有效数据
   delay(2);
   EN=0;
}
void Set_page(unsigned char page)//设置"页"LCD12864共8页,一页是8行点阵点
{
  page=0xb8|page;   //页的首地址为0xB8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nsigned char startline)  //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起始行地址为0xC0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共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void Set_column(unsigned 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 & 0x3f;   //列的最大值为64
  column= 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LCD_command(column);//规定显示的列的位置
}
void SetOnOff(unsigned char onoff) //显示开关函数: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write_LCD_co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选择屏幕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CS2=0;break; //全屏
     case 1: CS1=0;CS2=1;break;//左半屏
     case 2: CS1=1;CS2=0;break;//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清屏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0--全屏;1---左半屏;2---右半屏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_page(i);
  Set_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0,地址指针自加1
       }
     }
}
void InitLCD()  //LCD的初始化
{
Read_busy();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_line(0); //开始行:0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16]); //汉字的下半部分
}
}
void display_BMP(unsigned char a[][64],unsigned char column)//显示图形
{
unsigned char i,j,b;
for(j=0;j<8;j++)
{
  SelectScreen(1);
  Set_page(j);
  Set_column(column);
  for(i=0;i<64;i++)
  {
   write_LCD_data(a[2*j][i]);//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
  }

  SelectScreen(2);
  Set_page(j);
  Set_column(column);
  for(i=0;i<64;i++)
  {
   write_LCD_data(a[2*j+1][i]);//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
  }
}
}
void line_start(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 char startline)//选屏幕,从哪行开始
{
SelectScreen(screen); //选择屏幕
startline=0xC0|startline;     //起始行地址为0xC0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共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lcd12864.h部分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atabus P0 //LCD12864的8位数据口
sbit RS=P2^0;  //RS为0---命令;1----数据
sbit RW=P2^1;  //RW为1---写;0---读
sbit EN=P2^2;  //使能端
sbit CS1=P2^4;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左半屏
sbit CS2=P2^3;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右半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Read_busy();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Set_page(unsigned char page);
void Set_line(unsigned char startline);
void Set_column(unsigned char column);
void SetOnOff(unsigned char onoff);
void Select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void Clear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void InitLC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
void display_BMP(unsigned char a[][64],unsigned char column);//显示图形的左边部分
void line_start(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 char startline);//选屏幕,从哪行开始

#endif

求大佬教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