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12V锂电充电的微型小台钻,大小与手掌相近。

楼主:
小台钻自己DIY的,经使用很好用,使用三节18650锂电串联供电(12V),可用12V锂电手钻充电器充电,充电一次连续使用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下边是在优酷视频的连接,有兴趣的朋友请移步观看。

网友A(2020-04-19):
这个电机很好,噪音不大,同心度应该是很精确。请提供一下 电机的型号和购买链接 jmszyj@126.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很好,噪音不大,同心度应该是很精确。请提供一下 电机的型号和购买链接  谢谢。

电机连接已发,请接收。

网友C:
做工精致,学习了.

网友B(2021-03-17):
引用 网友C:
做工精致,学习了.

谢谢,打电路板很好用的。

网友D:
请教:上下移动的滑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D:
楼主哪儿去了?

网友E:
这个东西还是很实用的,特别是一些小的实验室或者打样可以用

网友B(2021-09-2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上下移动的滑道如何实现的?

最近忙活点别的事刚看到。上下移动用的是滚珠直线滑轨,精度很高,钻头前后左右没有丝毫晃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儿去了?

这是滑轨及连接;
微型滑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滑轨及连接;
微型滑轨

谢谢!

网友F:
手头有材料,可以搞一个

网友G(2021-11-02):
导轨是多少宽度和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导轨是多少宽度和长度的?

我买的是这家的:
某一个宝店铺:泓瑞升自动化
国产微型导轨滑块MGN7C9C12C15C MGW12h9H15H加长滑块 加宽滑块

滑块:MGN15C 标准块,价格24元(回来安装时一定要将导轨对准塑料支架推过去,要不然钢珠跑出来就麻烦了,切记)
导轨:MGN15轨 长:100mm,价格13元(购买时跟卖家讲,两端安装孔对称)

网友H:
楼主还在。装个长钻头,钻到底试试。

网友I:
来,装个大钻头,直接搞破整个台面

网友J(2021-12-12):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下电机和滑轨链接。先谢谢楼主

网友K:
不错,比较实用,对PCB打孔很方便

网友L:
立柱到钻头的距离短了点,大点的板子打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上下移动的滑道如何实现的?

上下移动靠的是直线滑轨(也叫直线轴承)来实现的,上下移动顺滑,钻头不会产生丝毫晃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很好,噪音不大,同心度应该是很精确。请提供一下 电机的型号和购买链接  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149.07626516002.22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下电机和滑轨链接。先谢谢楼主

电机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149.07626516002.22
滑轨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149.07626516002.28
滑轨选用型号在14楼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立柱到钻头的距离短了点,大点的板子打不了

是,打板子可以用手钻或大点的台钻。

网友M(2022-02-01):
制作好成本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制作好成本多少

没仔细算,不算电池组大概在15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