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9~0的数码管显示?求思路

楼主:
0~9,我知道,用TAB然后查表。但是如果TAB是顺序存放,但是我想逆序输出9~0,或者存放乱序,该怎么去做。(汇编)求大佬能给个例子

网友A(2020-04-05):
用数组把0-9的显示码保持在数组里面,然后用一个寄存器去显示就可以了,想显示什么就什么

网友B:
那你把TAB的表倒着排列不就可以了
或者是使用DEC指令来查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