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精确计时的秒表程序

楼主(2020-04-05):
这个秒表目前可实现:开始计时、停止计时和清零三个功能。这个秒表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8位数码管(因为要显示分、秒、毫秒),用3-8译码器位选。再任选一个8位IO口进行段码传输;按键的控制是使用74HC165芯片对键盘数据读入单片机(并行转串行);主要是使用定时器及其中断,我使用的是Timer0,它配置见程序中的Timer0Init()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smgduan[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
u8 code clear[8] = {0x3f,0x3f,0x40,0x3f,0x3f,0x40,0x3f,0x3f}; //8位数码管归零
u8 Digdisplay[8];   //储存分 秒 毫秒

//全局变量
u8 ssec, sec, min;
u16 num;

//3-8译码器控制引脚
sbit LSA = P1^0;
sbit LSB = P1^1;
sbit LSC = P1^2;

//74HC165芯片引脚
sbit SF_LD = P1^3;
sbit CLK = P1^4;
sbit IN_data = P1^5;

/****************************************
延时函数,延时大约10μ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74HC165芯片读独立按键数据函数
****************************************/
u8 Read74HC165()
{
        u8 i;
        u8 indata = 0x00;
         SF_LD = 0;
        _nop_();
        SF_LD = 1;
        for(i = 0; i < 8; i++)
        {
                indata = indata << 1;

                CLK = 0;
                _nop_();      //低电平一段时间,写入数据
                indata |= IN_data;  //写数据

                CLK = 1;
        }
        return indata;
}
/****************************************
秒表控制函数
用于秒表的开始、暂停和归零
****************************************/
void KeyPros()
{
        u8 hc = Read74HC165();
         if(hc == 0xfe) //开始计时
        {
                TR0 = 1;
        }
        else if(hc == 0xfd)
        {
                TR0 = 0;
        }
        else if(hc == 0xfb)
        {
                 ssec = 0;
                sec = 0;
                min = 0;
        }
}
/****************************************
数码管扫描函数(使用3-8译码器)
****************************************/
void DigPros()
{
         u8 i;
        for(i = 0; i < 8; i++)
        {
                 switch(i)
                {
                         case 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3: LSA = 1;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4: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5: LSA = 1;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6: LSA = 0; LSB = 1; LSC = 1; break;
                        case 7: LSA = 1; LSB = 1; LSC = 1; break;
                }
                P0 = Digdisplay[i]; //发送段码
                delay(100);  //隔一段时间扫描
                P0 = 0x00;   //防止重影,清空数码管
        }
}
/****************************************
分、秒、毫秒数据写入全局数组
****************************************/
void DigtalPros()
{
        Digdisplay[0] =        smgduan[min/10];
        Digdisplay[1] =        smgduan[min%10];
        Digdisplay[2] = 0x40;
        Digdisplay[3] = smgduan[sec/10];
        Digdisplay[4] = smgduan[sec%10];
        Digdisplay[5] = 0x40;
        Digdisplay[6] = smgduan[ssec/10];
        Digdisplay[7] = smgduan[ssec%10];
}
/****************************************
Timer0定时器配置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选择定时器T0
        TH0 = 0xd8;
        TL0 = 0xf0;        //设定初值55536 计时10ms
        ET0 = 1;                   //允许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TR0 = 1;           //开启定时器T0
//        TR0 = 0;           //关闭定时器T0
}
/****************************************
分、秒、毫秒处理函数
****************************************/
void M_SEC_SSEC()
{
        if(ssec >= 100)
            {
                         ssec = 0;       //清零
                        sec++;
                        if(sec >= 60)
                        {
                                 sec = 0;    //清零
                                min++;
                                if(min >= 60)
                                {
                                 min = 0; //清零
                                }
                        }
                }
}

void main(void)
{
//        GPIO_LED = 1;   //初始化LED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T0
         while(1)
        {
                KeyPros();     //控制秒表函数
                M_SEC_SSEC();
                DigtalPros();
                 DigPros();           //扫描数码管
        }
}
/****************************************
Timer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f0;        //重装载初值
        ssec++;             //中断一百次,ssec=100,即1s
        num++;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