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单片机程序,我想降低LED亮度,怎么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0-04-05):
#include<reg52.h>

int cycletime;
sbit LED=P2^1;
void intial()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F;
   TL0=0XFF;
   TR0=1;
}

void main()
{
   intial();
   while(1)
   {
         if(cycletime<=5) LED=0;
         else LED=1;
         if(cycletime==20)  cycletime=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cycletime++;
}

网友A:
中断的定时器设置时间过长。

网友B:
中断周期1us,主程序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定时器设的时间也设到小于人肉眼能分辨的程度

网友D:
定时器设置时间的问题 在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实际 考虑人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周期1us,主程序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您好!我是初学者,我觉得您的说法有道理,您说中断周期1us,主程序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这其中具体的过程和逻辑是怎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初学者,我觉得您的说法有道理,您说中断周期1us,主程序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这其中具体的过程 ...

楼主定时器中断周期1us,但是完成中断任务需要8us,你叫CPU情何以堪!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H0=0XFF;//完成需要2个机器周期
        TL0=0XFF;//完成需要2个机器周期
        cycletime++;//完成需要4个机器周期
}

网友E:
TH0=0XFF;
TL0=0XFF;
两个可以一样吗?
我记得TH0要减一下TL0的啊。再有一个公式就是定时的时间了

网友F:
中断时间

网友G:
用示波器观察,程序上也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H:
改一下中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