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航模接收机pwm,程序有注释(原创)

楼主(2020-04-05):
原创)航模接收机pwm输出 高位2ms 中位1.5ms 低位1ms(大部分是)我采用的是 STC15F104E单片机 8脚封装

源代码如下:
/*
By:Xsxin
Time:2020.4.5
STC15F104E
IRC频率12M.
*/
#include<reg51.h>
sfr AUXR = 0x8E;
unsigned int a=0;
sbit led=P3^4;
sbit p=P3^2;            //pwm输入脚

void Timer0Init(void)   //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p==1)TR0 = 1;         //满足条件,开始计时
        while(p==1);                 //不满足条件,跳出循环
        TR0 = 0;                         //停止计时
        a = TH0;
        a = a*256+TL0;
        TL0 = 0x00;                         //清零
    TH0 = 0x00;                          //清零
        if(a>900&&a<1100)led=0;  else led=1;        //判断,执行程序
        a = 0;                                 //计数清零
  }
}

注意:烧写程序时请选择IRC频率12M.

楼主:
修改版
/*
By:Xsxin
Time:2020.4.5
STC15F104E
IRC频率12M.
*/
#include<reg51.h>
sfr AUXR = 0x8E;
unsigned int a=0;
sbit led=P3^4;
sbit p=P3^2;            //pwm输入脚

void Timer0Init(void)   //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

void Delay100ms()
{                //@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p==1)TR0 = 1;         //满足条件,开始计时
        if(p==0)
        {
        TR0 = 0;                         //停止计时
        a = TH0;
        a = a*256+TL0;
        TL0 = 0x00;                         //清零
    TH0 = 0x00;                          //清零
        if(a>900&&a<1100)
        {
            led=1;
            Delay100ms();
        }
    if(a>1400&&a<1500)
        {
            led=1;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
        else led=0;
        }
  }
}

楼主:
修改:把while改if,下面的放进去
if(p==0)
        {
        TR0 = 0;                         //停止计时
        a = TH0;
        a = a*256+TL0;
        TL0 = 0x00;                         //清零
    TH0 = 0x00;                          //清零
        if(a>900&&a<1100)
        {
            led=1;
            Delay100ms();
        }
    if(a>1400&&a<1500)
        {
            led=1;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
        else led=0;
        }

网友A(2020-09-27):
是否可以增加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