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新版的keil 5 勾选了Reset and Run 后还要按复位键才能运行程序

楼主(2020-04-05):
(图片)

网友A:
查了一下说明书,勾选这个模式后程序都可以自动编写的,可能你用了盗版的
我只会用C51,所以从来不需要检查Reset引脚没有接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非常感谢,去掉后果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说明书,勾选这个模式后程序都可以自动编写的,可能你用了盗版的
我只会用C51,所以从来不 ...

以前的版本确实可以。最新板看二楼的解决方法。

网友C(2020-07-01):
引用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为啥,你解释解释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太赞了,十分感谢

网友E(2021-07-13):
我这个没有这个Pack选项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21-09-01):
引用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小哥,那个enable选项卡是什么意思,去了之后就好了,是什么原因呢?能说一下么

网友G(2022-03-03):
引用 网友B:
去Debug的setting选项里的Pack选项卡,把enable的勾去掉试试

我那个的勾选去掉之后,就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