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CD01-4T0150变频器为啥经常炸模块烧黑驱动板

楼主(2020-04-06):
多数原因是运行接触器触点打火,电压冲击变频器,模块就炸了,所以要经常检查这个接触器,或更换运行接触器!

楼主(2021-08-02):
我们维修不少电梯用的变频器,发现很多故障是因为其工作环境温度高而使元件容易老化造成的,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夏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电气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电气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如墙壁用空心砖,室顶多层设计,如果能配上空调机,则变频器的寿命会长很多!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I33OZZ5IZ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