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一下,Proteus中这各元件的内容以及它的代号是什么呢?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protuce中这各元件的内容以及它的代号是什么呢?

网友A(2020-04-06):
也是新手,这应该是有极性的电容?或者电解电容?,附一张好久之前从百度经验保存的protues元件对照图,自己用PS合并为一张图了。

网友B:
是电解电容,编号为9,容量为10uf,脚1为正极,脚2为负极。谢谢分享。

网友C:
HITEMP电容,10uF

网友D:
容值为10微法有极性电容,上(有阴影)是正极,下端负极,元件编号C9

网友E:
建议去找一下proteus的元器件清单大全 这样你在今后的操作中也更方便  仅对此 是一个HITEMP电容 为10uF

网友F:
对于元器件 可以双击它来改变对应的参数   也可以在元器件库寻找自己需要的元器件

网友G:
是电解电容,编号为9,容量为10uf,以双击它来改变对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