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塔水箱水位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06):
本设计是利用STC89C52单片机设计一种水位控制系统。主要是基于单片机的硬件设计以及程序设计, 包括测量电路部分、液位实时数显输出部分以及液位控制部分,还在此基础上添加蜂鸣器。本设计只是概念性设计了电路部分,并不涉及具体的数值设定,经过了实际应用检测。该系统实现了水位监测,水位控制,水位显示,故障报警功能。在设计中主要采用了传感技术、单片机技术、弱电控制强电技术、C语言编程等技术

电路原理图如下:
截图格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照片 (3).jpg 水位传感器最左边长的线是接电源正极,再对应原理图焊接.jpg 水位传感器背面照  照片 (4).jpg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de,0x91,0xcd,0xd5,0x93,0x2b,0x5f,0xd4,0xdf,0xd1,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d7,0x1f,0x4e,0x9d,0x4f,0x47 };         //断码

sbit led_y = P2^2;          //黄灯        //高水位
sbit led_g = P2^1;          //绿灯
sbit led_r = P2^0;          //红灯        //低水位

sbit shuiwei1 = P3^4;
sbit shuiwei2 = P3^5;
sbit shuiwei3 = P3^6;
sbit shuiwei4 = P3^7;

sbit relay = P1^0;   //继电器
sbit beep =  P2^7;   //蜂鸣器

uchar shuiwei;   //水位

sbit dianji = P2^3;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P1 |= 0x06;
        if((P1 & 0x06) != 0x06)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6) != 0x06)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6)
                        {
                                case 0x02: relay = 0;  //手动进水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4: relay = 1;  //手动停止进水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P0 = ~smg_du[0] ;
        delay_1ms(1500);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shuiwei4 == 1)             //高水位 4档
                {
                        shuiwei = 4;
                        led_r = 1;led_g = 1;led_y = 0;           //高水位绿灯亮
                }
                else if(shuiwei3 == 1)         //       3档
                {
                        shuiwei = 3;
                        led_r = 1;led_g = 0;led_y = 1;           //正常水位绿灯亮
                }
                else if(shuiwei2 == 1)         //       2档
                {
                        shuiwei = 2;
                        led_r = 1;led_g = 0;led_y = 1;           //正常水位绿灯亮
                }
                else if(shuiwei1 == 1)         //       1档
                {
                        shuiwei = 1;
                        led_r = 1;led_g = 0;led_y = 1;           //正常水位绿灯亮
                }else                                         //低水位 0
                {
                        shuiwei = 0;
                        led_r = 0;led_g = 1;led_y = 1;           //低水位红灯亮
                }

                P0 = ~smg_du[shuiwei];           //
                if(shuiwei < 1)        //进水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relay = 0;     //打开继电器  进水
                }
                else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if(shuiwei >= 4)  //停止进水
                {
                        relay = 1;          //关闭继电器
                        dianji = 0;  //打开抽水电机
                }else
                {
                        dianji = 1;   //关闭电机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delay_1ms(100);
        }
}

水塔水箱水位系统 数码管

网友A:
这是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2022-01-13):
焊起来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