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请教问题如何DIY智能家居系统?软件硬件以及外设需要从何处学起

楼主(2020-04-06):
                                              本人小白正在学习中不知从何处下手请教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1我想自己独立制作智能家居系统包括软件硬件以及外设,需要从何处学起。
     2我在网上买的ARDUION的学习套件,发现自己不懂51单片机的原理,用学习套件人家写好的程序和人家的成品板子可以实现课件的功能,但是比如我想自己做一套系统是不会的,也就是说不会用51单片机,现在需要学习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3我听了几节51单片机的课程发现学会单片机的标志就是可以自由的控制51的各引脚功能(这是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终端)
     4还发现想要通过4G网络控制自己的单片机,和外围电路好像还需要有个APP?(请教大佬们怎么实现)
      我在想第一步通过学习51最小系统了解单片机和C语言,进一步学习51各引脚功能和控制,第二步自己开发自己的PCB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比如最简单的通过51控制继电器,如何写程序如何进一步扩展等),第三步通过本地无线连接控制51单片机,第四步通过4G控制51单片机。
      感谢各位大佬能看完我说的废话,希望好心的大佬能帮我解惑,比如如何学习51能不能推荐下课件(论坛里有好多基础课件不知道学那个),还有我的学习思路问题对不对应该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实现! 本人小白只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自己的东西(比如小到控制一个继电器,进而接入互联网,进而达到自动化比如自己做个小型的数控雕刻机,或者小型机加工中心当然我现在的水平想这些有些异想天开但是我相信自己能行)。

                                   再次感谢能够看完我的废话的大佬们,希望能够帮我这个小白指出一条学习的思路。谢谢大家 !

网友A:
如果不会买书的话,可以大飞机的航电搞起,搞明白了一切皆是浮云。
当然,偿也可以按书一步步学,基础之上再扩展。

网友B:
建议直接入手实际项目,多看代码,原理这些东西在很多时候边看边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会买书的话,可以大飞机的航电搞起,搞明白了一切皆是浮云。
当然,偿也可以按书一步步学,基础之上 ...

51都不懂还大飞机?我想请教个学习的思路呀大哥

网友C:
这个东西不火主要原因应该是,现有的厂家只做自己集成成套的产品,而作为平台的话,需要一个类似路由器的接入点,其实路由加几行代码就可以,然后大家开动脑筋遥控窗帘,遥控门锁,等等都往这个上面连接,没有这个平台的总结入口大家同意不起来,单做智能家居接入口的话市场占有率又是问题,其实国家的电信部门应该在宽带猫上增加这个功能,这样做窗帘的,做门锁的,做插座的,都可以连在上面,加快升级换代,这肯定是以后的方向,自己开发恐怕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不火主要原因应该是,现有的厂家只做自己集成成套的产品,而作为平台的话,需要一个类似路由器的接 ...

谢谢指点你说的很对,我只是想学以致用边学边做而已不考虑什么市场只要生活中实用就行,比如我前几天自己DIY个真空机和封口机,成本比直接买要少一点,但是成品了自己用很有成就感,虽然比不上成品机的美观和自动化的程度但是是我自己开发的呀,我要学51这块也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东西有更高的自动化程度,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已。谢谢指教!

网友D:
看人家的课不干项目肯定是不行的,单纯的proteus仿真也是不行的,建议楼主买好硬件,先别上pcb,一个一个画pcb成本也不低,最好先买洞洞板和排插线,少了吸焊锡丝烟这个步骤会简单的多。开发板里面的传感器忽和 电机你应该可以直接用排插线连好。
最后,可以利用别人的例子改,一般买开发板会赠你一堆例子。你把这些例子总结下来。
我学习的时候,直接看杜洋的项目组,看着自己做一遍,改改功能。

网友E:
智能家居系统, 诸多问题需解决,需求也是另一个大问题?是否能生下来并成长?我不看好,我看是噱头。
0、1我选择0更多一些,佛曰:“万物皆空”。大部分人很难理解,因为大部分人是俗人。
举例说:开灯。墙上开关、遥控开、手机开、声控开、红外开。哪种好呢?墙上开关已经证明是生命力最强的了。遥控?呵呵!哪是1,多了个物,要收纳遥控、要找遥控、问题大了就固定遥控吧。手机开?嗯!好伟大的手机,好高科的手机,当进家门时,手上拧着东西,手再去拿手机,开网、开APP、开灯,换鞋,是否一切都很爽。当进入黑暗的空间,声控、红外好象来的更舒服些,那是0,是空,是NULL。
正在做一个控制,家用太阳能冷水送走、加压、加热。朋友推荐手机+智能插座,要洗澡时先打开手机循环掉冷水,嗯,只是听听了。这种产品我见过其它人用,网上有很多卖的。同事是墙上装个开关,按一下就循环掉,也是明智。我的控制在任何一个卫生间、任何一个水龙头不需手机、开关,开一下水就OK,使用的人感觉不到这东西的存在,这估计才是智能,这是0是NULL、是无、是空。

网友F:
最简单的推荐用esp8266系列wifi模块,配上继电器模块。在blinker点灯科技官网下载app,还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很容易上手,从开头学很麻烦,不如直接做工程,esp8266也是支持arduino ide的,很方便。

网友F:
可以加我QQ,我发你一些例程,用小爱和blinker直接控制WiFi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人家的课不干项目肯定是不行的,单纯的proteus仿真也是不行的,建议楼主买好硬件,先别上pcb,一个一个画 ...

谢谢大佬的金玉良言,我学arduino可以不,因为没有基础或者从51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家居系统, 诸多问题需解决,需求也是另一个大问题?是否能生下来并成长?我不看好,我看是噱头。
0、1 ...

您说的对,智能家居的最终目的是方便使用者的正常使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要做到使用者感觉不到不方便的因素,现在的所谓的智能家居1:通过各种传感器实现,2:通过局域网控制单片机实现。3通过互联网实现。
  我能想到的只有这几方面各有优缺点和实用性。我想做的是从一个小白通过学习能够做出符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东西,可能这个命题有点大,但是我想这也是智能的一种发展趋势吧,毕竟人类是要进步的。很简单的想法实现起来可能很困难比如一把电钻如何通过按压力度的大小控制钻速,如何控制钻孔深度,如何通过别的更方便的方式控制正反转,我只是举例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家居系统, 诸多问题需解决,需求也是另一个大问题?是否能生下来并成长?我不看好,我看是噱头。
0、1 ...

其实我只是想请教,我这样的小白应该从哪里学起才能不走弯路,学51?学avr,学arduino?学c?学习数,模电路?学习简单的机械原理?还是网络的基本知识?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所以发帖请一路走过来的大佬们指一条明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推荐用esp8266系列wifi模块,配上继电器模块。在blinker点灯科技官网下载app,还有很多例程可以参 ...

谢谢,我先把arduino的历程搞明白,然后在搞,最起码要能看懂代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