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测速怎么搞?速越低,毛刺越多 如何去除杂波?

楼主(2020-04-06):
转速越低,毛刺越多!!我试过并联一个104电容,但是抖动宽度依然有35us左右。
在做电机测速和控制实验,但这个电机的光电管输出波形非常不理想,最开始没注意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进行累加,结果发现速度显示忽高忽低。
后面才发现光电管的输出同按键一样好多的抖动毛刺。
1、这种情况用什么方式能去除这些杂波哦?
2、如果能用程序算法清除最好?

网友A:
可能用施密特电路,加回差可以

网友B:
你的电路应该是用一个发光管主动发光,然后通过反射光检测电机的转速吧?抖动的原因是反射光不稳定,从强到弱,从弱到强不断的变化。你可以在光接收端加一个硬件整形电路,设置一个阀值电压,超过设定阀值的时候才有输出,这样出来的波形就是规整的(简单的运放电路就可以实现整形)。

楼主:
51单片机能用软件算法跳过这部分不稳定区域吗?
采用外部中断接收这个波形。
我目前采用的是定时器方式去除这部分杂波,定时器每隔0.1ms(检测了接12V电源时最快频率)检测一次,如果检测2次都为低电平则输出波形变化一次。
这样可以做到整形,但这样做太耗费CPU资源,稍不留意就会错过1个或者几个脉冲。
现在加了0.1uf电容简单滤除了部分高配杂波,但还有些抖动,但抖动范围在0.1ms内结束。
主要寻求低成本的方式解决,软件算法整形最好,但想找个效率高点的方法,定时器频繁进入中断检测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B:
软件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单片机的输入脚高低电平的转换是固定不可调的,达到规定的电压单片机就认为是高电平,低于规定的电压就认为是低电平,其实你在向单片机输入检测电平的时候,已经存在着不规整的干扰了,单片机对输入的信号照单全收,所以会出错,就算有软件算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值得去消耗宝贵的资源干这种事。
    如果用555电路去整形,其成本不超过2元钱,并且检测阀值可调,单片机的软件也不用修改,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这是一个用555组成的脉冲整形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首先环境光线必须控制到不能干扰兄电管,其次发光和检测距离尽量缩短,实际使用的电路要么使用槽形光耦,要么使用专门的码盘。如果无法改进,还可以改用霍尔元件,在电机转盘上设小磁铁,都是成熟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用555组成的脉冲整形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解答,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环境光线必须控制到不能干扰兄电管,其次发光和检测距离尽量缩短,实际使用的电路要么使用槽形光耦,要 ...

这个是红外对管,环境光影响不大,用霍尔元件测速没试过,抽空也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为啥不用带编码器的DC马达?还自己搞了一个电路,这是浪费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