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6):
要做一个60秒的倒计时,十位显示正常,个位显示不全,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g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0};
uchar code zixing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uchar s,k;
void delay5ms()
{
        u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void t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k--;
        if(k==0)
                {
                        k=20;
                        s--;
                        if(s==0)
                        {
                                s=60;
                        }
                }
}
void main()
{
        uint t;
        s=60;
        k=2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11=1;
                P0=zixingma[s/10];
                for(t=0;t<10;t++);
                delay5ms();
                P10=1;
                P11=0;
                P0=zixingma[s%1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个位没有加延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十位 编码 延时 个位 编码 十位 编码-----少了个延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动态显示要加消隐
void main()
{
//        uint t;
        s=60;
        k=2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0=0xff;//消隐
                P10=1;P11=0;
                P0=zixingma[s/10];
                //for(t=0;t<10;t++);
                delay5ms();
                P0=0xff;//消隐
                P10=0;P11=1;
                P0=zixingma[s%10];
                delay5ms();
        }
}

网友C:
while(1)
        {
                P11=1;
                P0=zixingma[s/10];
                for(t=0;t<10;t++);
                delay5ms();
                P11=0;
                P10=1;
                P0=zixingma[s%10];
                                for(t=0;t<10;t++);
                delay5ms();
                                P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显示要加消隐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