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点亮LED还有按键,PWM波 源程序

楼主(2020-04-06):
下面是部分源码!可以根据代码进行proteus仿真,亲测可以运行1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iwdg.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u8 key=0;
        static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设置时钟,72M
        delay_init(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delay_ms(10);
        LED0=0;
        LED1=1;
        LED2=0;
        LED3=1;
        LED4=0;
        LED5=1;
   TIM1_PWM_Init(500-1,72-1);               //72M/72=1M的计数频率,自动重装载为500,那么PWM频率为1M/500=2kHZ
        EXTI_Init();
//    while(1)
//    {
//                delay_ms(10);
//                if(dir)led0pwmval++;                                //dir==1 led0pwmval递增
//                else led0pwmval--;                                        //dir==0 led0pwmval递减
//                if(led0pwmval>300)dir=0;                        //led0pwmval到达300后,方向为递减
//                if(led0pwmval==0)dir=1;                                //led0pwmval递减到0后,方向改为递增
//                TIM_SetTIM1Compare2(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点亮LED
        //EXTI_Init();

        while(1)
        {
//                if(KEY_Scan(0)==WKUP_PRES)          //如果WK_UP按下,喂狗
//        {
//            IWDG_Feed();                            //喂狗
//        }
//        delay_ms(10);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LED0=!LED0;
                                break;
                        case KEY1_PRES:
                        LED2=!LED2;
       break;
                        case WKUP_PRES:
                        LED0=!LED0;
                        LED1=!LED1;
                        LED2=!LED2;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switch(key)
//                {
//                        case KEY0_PRES:
//                        led0pwmval+=30;
//                          TIM_SetTIM1Compare2(led0pwmval);
//                                break;
//                        case KEY1_PRES:
//                                led0pwmval-=30;
//                          TIM_SetTIM1Compare2(led0pwmval);
//                                break;
//                        case WKUP_PRES:
//                        LED0=!LED0;
//                        LED1=!LED1;
//                        LED2=!LED2;
//                                break;
//                        default:
//                                delay_ms(10);
//                }
        }
}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