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现在有多少人在用呢?

楼主(2020-04-06):
我一直在用AVR单片机,但一直感觉没有位定义,没有51的编程好用。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A:
看来时间已经给出了本坛的答案

网友B:
430也没有位定义,好象ARM系列的都没有吧。位不是关键。反正我不用AVR,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C:
位定义没有你可以自己定一个呀
在STM32上我是如下定义的,你可以参考下:
union SYS_TASK{
        struct{
                uint8_t CLEAN_CMD: 1;                 //命令清洁工作,K0短按
                uint8_t POINT_CMD: 1;                 //命令重点清扫工作,K0长按
                uint8_t RECHARGE_CMD: 1;        //命令召回,K1短按
                uint8_t FAST_VAC_CMD: 1;        //命令真空吸尘,K1长按
                uint8_t SN_CAL_CMD : 1;                //写入SN对码
                uint8_t CHARGING:1;                        //充电
                uint8_t DUST_ERR:1;                 //未放置尘盒
                uint8_t FAN_ERR:1;                         //风机没启动
        };
        uint8_t VAL;
};

网友D:
个人观点,AVR优于51,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 各有优缺点。

网友E:
自己定义,没有问题的。

网友F:
AVR单片机非常出色,它们在欧洲尤其是汽车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中国,51比AVR更受欢迎。

网友G:
定位不好

网友D(2020-05-11):
AVR单片机是有位定义的,不管是IAR还是ATMEL Studio..., 可以查一下或自己实践一下.

网友H:
位寻址,好像只有51才有的,其他好像都没有,AVR只用到mega128 328 168 88,2313 其他没用过

网友I(2021-09-22):
AVR的位置太尴尬了,要求性价比的用8051,要求性能的用arm,如果不差钱随意

网友J:
09年AVR涨价,8块钱的Mega8卖到了40块,把手头所有AVR单片机都换掉了

网友K:
они набирают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诺尼越来越受欢迎

网友L:
据说多年前的断货断送了AVR的大好市场,导致客户转投arm和其他单片机了

网友M:
用51系列吧,货源充足

网友N:
我用的51单片机,没有用过AVR单片机

网友O:
AVR也没有用过,不过单片机很多都是触类旁通的,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程序目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