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单用可以,两个一起用就不行了?

楼主(2020-04-06):
独立按键单用可以,两个一起用就不行了???

我这代码是逻辑有问题吗???

独立按键默认接上拉电阻高电平,按下低电平

//全局变量
u8 start1=1;
u8 start2=1;

//按键检测函数
void keypros()
{
        while(k1==1)                         //开始正转
        {
                delay(1000);
                if(k1==1)
                {
                        start1=0;
                }
                        delay(1000);
                while(!k1);//(不能要)
        }
        while(k2==1)                          //开始反转
        {
                delay(1000);
                if(k2==1)
                {
                        start2=0;
                }
                        delay(1000);
                while(!k2);
        }

}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keypros();
                if(start1==0)
                {
                         dianjizhengzhuan();
                }
                if(start2==0)
                {
                         dianjifanzhuan();
                }
        }
}

网友A:
//正反电机?
//全局变量
bit start1=1;
bit start2=1;  //0执行

//按键检测函数
void keypros()
{
        while(k1==1)                         //开始正转
        {
                delay(1000);
                if(k1==1)
                {
                        start2=1;                                start1=0;
                }
                        delay(1000);
                while(!k1);//(不能要)
        }
        while(k2==1)                          //开始反转
        {
                delay(1000);
                if(k2==1)
                {
                        start1=1;
                        start2=0;
                }
                        delay(1000);
                while(!k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电机?
//全局变量
bit start1=1;

是正反电机,
按你这样也不行啊。。。。。

网友B:
不能用两个while

楼主:
那这个按键的检测判断要怎样写啊,能稍微说一下不,感谢

楼主:
给个思路就行,感谢

网友C:
按下低电压‘干嘛不给低电平信号检测呢

网友D:
网上一大把的,为什么不用一下

网友E:
你这个是想按键按动一次变换一次状态,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按键的检测判断要怎样写啊,能稍微说一下不,感谢

用if应该行吧

网友G:
没有明白你的描述,单按可以,是不是2个按键,单独按可以,2个按键同时按下就不行了。看代码应该只有K1是有作用的,K2应该没有作用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按键的检测判断要怎样写啊,能稍微说一下不,感谢

用if和elseif(key1 == 1 && key2 == 0)
{start1 = 1;}
else if(key1 == 0 && key2 == 1)
{start2 = 1;}
else
{}

网友I:
我现在在做这个课题,可以用

while(q!=0xff)
  switch(q) //
{
    {case  :   break }
}
来做,
完全可以同时按两个按键实现功能的

网友J:
两个按键要同时起作用,就要同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