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问题请教,如何让正弦波输出在2.5~-2.5呢?

楼主(2020-04-06):
我利用51单片机和0832做了个正弦波输出,参考电压接+5V,正弦波输出是0~-5V,如何让正弦波输出在2.5~-2.5呢?或者不使用0832做,可以利用别的什么器件做呢?可利用proteus仿真的。

网友A:
由于现在比较忙,只能提点儿意见:
正弦波输出-5V~0V,简单的可以试试在0832输出端加耦合电容(电容值和频率有关,可以试着调调),直接滤除直流分量达到-2.5V~2.5V的效果。
如果还不行,可以换成用RC微分电路,应该会稳定些。

网友B:
你的输出是0-5V,那么输出之后,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做减法,减去一个2.5V,输出对应就是-2.5~+2.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