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频率可调的PWM波形 求帮助

楼主(2020-04-06):
我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改变定时器的初值来改变频率的,用按键来控制加减,现在不懂得是如何通过按键来控制定时器初值变化(变化大小固定不变)请位各位大佬该怎么解决,或者有参考程序可以借鉴一下嘛?汇编语言,C我没学过,看不懂,现在只会用汇编语言。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JB                LED_H,MODE1_L                                ;
MODE1_H:                MOV                TL0,LED_ON_L                                        ;LED_ON_L用于存放市电平时间的低位
                                MOV                TH0,LED_ON_H                                ;LED_ON_H用于存放市电平时间的高位
                                SETB        LED_H                                                ;LED_H用于标志本次是高电平
                                JMP                LED_ON                                                ;
MODE1_L:                MOV                TL0,LED_OFF_L                                ;
                                MOV                TH0,LED_OFF_H                                ;
                                CLR                LED_H                                                ;用于标示本次是低电平
LED_OFF:                        CLR                LED_1                                                ;
                                JMP                T0_ISR                                                ;跳到定时器中断结束位置
LED_ON:                        SETB        LED_1                                                ;
T0_ISR:

你自己参考一下吧,我这个是一个用定时做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