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单片机压力传感器为什么压强一直是零?

楼主:
这是之前看到的一个压力传感器的仿真,压力传感元件用滑动变阻器代替了 但是无论怎么改变滑动变阻器的阻值 压强始终为0 求大神解答该怎么办

网友A(2020-04-07):
没有看到代码,不能确定是硬件或软件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将DI和DO连接在一起?

网友B:
肯定是ADC0832的转换程序未计算对,可能信号都没采集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代码,不能确定是硬件或软件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将DI和DO连接在一起?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06-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就是这个链接 麻烦您看一看 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ADC0832的转换程序未计算对,可能信号都没采集到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06-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就是这个链接 麻烦您看一看 我也是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