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串口红外线传输试验程序

楼主:
为了验证串口红外传输速度,我搭建了这个小系统。

问题从红外线接收头开始,我使用现成的红外遥控接收头,这就省去了搭建放大整形等等麻烦,但限制也就此产生,后述。红外头内部有40KHZ的选通,所以数字信号必须搭载在40KHZ上。
用74LS00作40KHZ方波发生器,使用如图阻容,产生的方波大致在需求范围。
先想用40KHZ晶振,拆了两个遥控器,445KHZ,不能用,所以还是阻容法,这个50000P是我反复调整的结果。
选用74LS00主要看上它有与门,我们用10脚、9脚入,8脚出这个与非门,把数字信号和载波信号“与”在一起。
遥控接收的要求是,无信号就无载波,串口输出等待状态为高电平,所以用与非门反向一下,13、12脚入,11脚出即是。
串口发送端是TTL电平。

试验结果如下:
1、从9600波特试到2400波特,再才基本稳定。
2、程序中用定时器0产生40000HZ信号,PB口输出,不用连接6脚到9脚,9脚接到PB口任何一个位上,很稳定。估计用晶振会好些。
3、40KHZ并不严格,我用程序试到了50KHZ,才出现问题,估计35——45KHZ都可以。
4、信号搭载在40KHZ上,怎么也快不了。这个系统传送少量数据还可以。
5、红外发射功率太小,距离大概10厘米,可以加一级驱动(遥控器如此)。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20/4/6 10:35:07
// Target : 8515   D口产生40K,接收2400,A口显示
// Crystal: 8.0000Mhz
//5千载波   4800波特不稳定
#include <io8515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8
// desired value: 100KHz
// actual value: 100.000KHz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imer
TCNT0 = 0xF6; //set count value
TCCR0 = 0x02;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8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F6; //set count value
PORTB ^=0XFF;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2400
// actual: baud rate:2404 (0.2%)
void uart0_init(void)
{
UCR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BRR = 0xCF; //set baud rate
UCR  = 0x90; //enable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0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PORTA=UD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MSK = 0x00;
TIMSK = 0x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