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有这个继电器PCB封装库吗?

楼主(2020-04-06):
分享一下

网友A:
没有,要自己画。

网友B:
宁波松乐继电器SLA-12VDC-SL-A不包含在Protel99中,必须根据数据表自行创建模型和封装。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自己画封装,实物都在手上了,不至于画不出来吧。我用Protel99SE的习惯是所有元件和封装都是自己做,软件自带的元件和封装一个都不用。正好这种继电器做过封装,我用的是5V的,和你这个12V的封装应该一样。第一次做板发现外形有一点误差,继电器的脚位和钻孔尺寸都是对的,修改之后第二次做板闹了个笑话,考虑到继电器更换方便,我第二次做板准备把这个继电器的走线都在底层,继电器的所有焊盘都做成非金属化过孔,也就是相当于继电器这部分是单面板,以后更换的时候很容易焊下来,

结果是什么都做对了,就是过孔还是金属化过孔,搞得我哭笑不得,早知道电路板厂做不出非金属化过孔,我就把钻孔尺寸设小一点,到时候我用大一点的钻花扩眼,干掉金属化过孔,那总该是非金属化过孔了吧。估计电路板厂的工艺是先钻孔搞出金属化过孔,然后贴图曝光显影腐蚀以及印阻焊层和丝印层,如果需要非金属化过孔,还要再打一次眼,这道工序被电路板厂省掉了。

我把这个继电器的元件和封装都传上来,请楼主核对,能用就搞进自己的库里,左边的是双面板封装,应该没有问题,右边是非金属化过孔的单面板封装,这种继电器1、2脚是线包,3、4脚内部直通是公共端,6脚是常闭、5脚是常开,我用这个继电器的目的是检测到可控硅击穿切断电源,所以我用的是常闭,5脚的常开只钻孔不要焊盘,也是为了拆装方便,少焊一个焊盘不影响稳固性,如果楼主用的是常开,单面板的封装就要自己修改。我有大面积铺铜的习惯,单面板的这个封装就不能直接使用,每个焊盘我用禁止布线层的圆圈隔开铺铜,顶层铺铜之后又删除了禁止布线层的圆圈,如果楼主也想做出非金属化过孔,就自己研究吧。请楼主以后自己画封装,下不为例。

网友D:
99那么古老了,不会有这个封装的。

网友E:
99的封装基本都是以前的,新的元器件都需要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自己画封装,实物都在手上了,不至于画不出来吧。我用Protel99SE的习惯是所有元件和封装 ...

我测量了一下,你这个是丝印层的尺寸有点大了,我需要调整一下,焊盘是什么样的都无所谓。

网友C:
这个封装做过两次板,有误差早就修改好了,右边的这个继电器插入电路板,整个丝印几乎看不出误差,而左边这个继电器插入电路板感觉整个塑料外壳向右偏了至少10mil以上

这两个继电器最宽处的尺寸误差不算大啊,那就是注塑的时候脚位和外壳有误差,国产的东西,有点误差也很正常,不同批次的元器件要想做到尺寸一致估计很难。
我经常做封装,首先上网查封装的规格书,找到规格书用游标卡尺核对之后画封装,实在找不到规格书只有手工测量,记得这个继电器就是找不到封装规格书,而且是公制和英制都不好测量,简直就像是外星人做的继电器,但是,我做的封装误差不大,就算再难测量,也要保证在10mil以内,这两个继电器插入电路板,一个刚好合适,一个有点紧,你把每个钻孔尺寸加大0.1mm会更好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封装做过两次板,有误差早就修改好了,右边的这个继电器插入电路板,整个丝印几乎看不出误差,而 ...

对确实是,触点的焊盘合适,比较紧以后拆的话可能不好拆只是估计,  线圈的焊盘加大了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确实是,触点的焊盘合适,比较紧以后拆的话可能不好拆只是估计,  线圈的焊盘加大了一些。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电器所有的焊盘都不要过孔,随便用个吸锡器,几下子就能拆下来。这个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30安培,我用来控制2000瓦的电器,差不多有10安培的电流,过孔不可能过10安培的电流,继电器所有走线都已经在底层,过孔的存在不但毫无意义,反而增加拆下继电器的难度,电路设计要想尽量的完善,这些能够想得到的问题肯定要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电器所有的焊盘都不要过孔,随便用个吸锡器,几下子就能拆下来。这个继电器的额定电 ...

10A,如果是220V,那打火有点厉害了,有没有加消弧电路,或者过零检查开起码?焊盘可以多加焊锡就可以了,我做过走15A的,开窗加铜丝,如果用焊锡把铜丝包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A,如果是220V,那打火有点厉害了,有没有加消弧电路,或者过零检查开起码?焊盘可以多加焊锡就可以了 ...

我控制的是阻性负载,没有多少火花,是用可控硅控制,已经加了消弧电路,继电器是直通,没有加消弧电路,检测到可控硅击穿就断开电源,有过零检测电路,大功率的走线开窗加铜丝,过10        A电流没有问题,用AVR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不一定是三极管,我要试试场效应管是否好用,就多排了一个电阻,可控硅最终要搞成调功的,程序有点不好编,之前的电路跳了一下线,直接用继电器,用了快一年了,还没有坏,这个程序慢慢编。

网友F(2021-09-11):
这玩意,我就相信自已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自己画。

大哥好,那个按键的帖子帮忙分析下,实在是调试不出来了,谢谢啦

网友B:
可以制作PCB元件封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自己画封装,实物都在手上了,不至于画不出来吧。我用Protel99SE的习惯是所有元件和封装 ...

非金属化过孔可以在焊盘上用机械层画一个圆就可以了呀,我经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