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高精度基准电源设计,输出电流为1A 求思路

楼主(2020-04-06):
设计里需要交流220V转换为VCC驱动单片机,还有+5v高精度基准电压ADLTC1864。交流220转vcc已经弄好。求大神帮忙提供个思路.用高精度基准电源产生芯片。输出1a

网友A:
基准电源为什么还要1A的电流呢?
如果你要固定电压的话,就用TL431加两个三极管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想电压可调的话,那就TL431+MCP4725两者的精度大概都在正负3mV左右
这是我做的一个4.20V的电源,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你是5V,那就只能做4.096V的基准电压了.电压再高的话可能不行

楼主:
因为我这个设计需要1A电流输入电阻,保证电阻测量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