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电容参数 p=10m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6):
cbb电容,p=10mm是什么意思?

另外,有的供应商还写着P20

请问这个P20是不是P=20mm的简写?

下图是某宝上卖的该电容。

网友A:
应该是误差

网友B:
p=10mm一般指两引脚间距

网友B:
没有特别说明,P20也是指两引脚的间距,P20两引脚间距为20mm

网友C:
P = 10mm表示通孔电容器的两引脚相距10 mm

网友D:
p=10mm是两个引脚的中心脚距。

网友E:
应该就是管脚间距

网友F(2020-05-11):
p=pitch ,表示两脚之间的距离,可以作为layout pad中心距参考.

网友G:
引脚间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