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ULN2003电路仿真可以驱动直流电机,为啥实物驱动不了?

楼主(2020-04-06):
(图片)

网友A:
仿真有很多默认的,事物就不能这样,该接的必须要接

网友B:
1,供电电压和ULN2003以及电机工作电压相符。2,对应的驱动信号高电平。这样简单的电路只要工作条件满足,元器件性能正常,很容易成功。

网友C:
Proteus 模拟电路时,遵循默认设置,例如不显示电源以及其他电路组件。

网友D:
仿真有时候与实际实践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可以,还是动手实践为好

网友E:
你好,com端 和电机的另外一端,你看看是同一个VCC,应该是一个VCC  一个地,你好好看看芯片资料吧

楼主:
已搞定,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能力比较弱,加一个上拉电阻就OK,完贴。

网友F:
软件模拟是有规律的与硬件会有不确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有很多默认的,事物就不能这样,该接的必须要接

都接了,仿真给实物还是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供电电压和ULN2003以及电机工作电压相符。2,对应的驱动信号高电平。这样简单的电路只要工作条件满足, ...

就是单片机输出1的电流比较小,驱动不了,加了上拉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有时候与实际实践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可以,还是动手实践为好

说的对,

楼主:
实物跟仿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仿真可以运行,实物却不行,建议多做实物。

网友G:
IC第9脚接地不是接电源正

网友H:
电机功率多大,2003输出500ma

网友I:
应该只能驱动交流电机吧,直流电机用L298N,一般2003用来驱动交流电机的

网友J:
仿真的目的论证可行性,仿真可行达到控制的目的,就可以用实物遵照原理图搭建控制电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网友K:
仿真很多都是默认的,实物就要考虑电压和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L:
实物的话,要看你带多大功率的电机,以及芯片的电压你用的多大的

楼主(2021-10-16):
引用 网友K:
仿真很多都是默认的,实物就要考虑电压和电流驱动能力。

好的,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物的话,要看你带多大功率的电机,以及芯片的电压你用的多大的

就是小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