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提示没有错误,但是烧录到C51就不能运行了

楼主(2020-04-06):
#include<reg52.h>
sbit BY1=P0^0;
sbit BY2=P0^1;
int a[4]={0xfe,0xfd,0xfb,0xf7};    //正传
int b[4]={0xf7,0xfb,0xfd,0xfe};    //反转

void latetime(int t)   //延时函数
{
char j;
while(t--)
{
for(j=0;j<125;j++);
}
}

void moter()   //电机正传
{
int i;
while(1)
{
for(i=0;i!=4;i++)
{
P1=a[i];
latetime(5);
}
}
}

void retom()   //电机反转
{
int o    ;
while(1)
{
for(o=0;o!=4;o++)
{
P1=b[o];
latetime(5);
}
}
}

void stop()     //电机停止
{

while(1)
{
  P1=0xff;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f (BY1==0)     //按下P0.0的开关
{
    moter();
   while(BY1!=0)    ;
   ;
}
if (((BY1)==(BY2))==1)    // 同时按下或同时断开
{
   stop() ;
   while((BY1==0)&&(BY2==0)==0);
   ;
}
if (BY2==0)       //按下P0.1的开关
{
    retom() ;
   while(BY2!=0);
   ;
}
}

网友A:
编译没问题,只是程序语法没错,控制电机动作,需根据电机运行的电压和电流提供后才能看到现象

网友B:
编译没有错误,只能说你的语法是正确的,不能说明你的程序功能是正确的。
从你的程序上简单地看,就知道你的按键程序是有大问题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你不知道,所以没能从程序中体现出来。
机械按键操作,是需要“消抖”的。问题给你找出来了,开始学习吧,祝成功

网友C:
编译通过不等于功能可以实现,同时按下那段有问题,刚上电BY1肯定等于BY2,进去就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没有错误,只能说你的语法是正确的,不能说明你的程序功能是正确的。
从你的程序上简单地看,就知道你 ...

感谢解答

网友D:
编译器只检测语法   应该是你的子函数里面的while没有停止循环的条件 while(1)一直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