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寸TFT液晶屏测试代码(屏幕驱动:ST7735)

楼主(2020-04-06):
1.44寸TFT液晶屏图片

程序分为软件SPI和硬件SPI
软件SPI程序:
用单片机STC89C516和STC89C516和单片机STC12C5A60S2,12MHz晶振,测试通过
硬件SPI程序:
用单片机STC12C5A60S2,12MHz晶振,测试通过(STC89C516无硬件SPI)

使用软件SPI的程序显示速度较慢,但是通用性好,使用硬件SPI的程序显示速度较快,但CLK和MOSI连线不可更改,通用性较差(连线在程序的port.h文件中)

程序功能:
1.支持中英文混合显示,支持自定义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显示到行末自动转行
2.支持显示图片
3.支持旋转屏幕(在程序的TFT.h文件中设置)

程序对图片取模和汉字取模的方式所要求

关于程序中的一点小的问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JKyOZom_Xur1OzmlodmFw
提取码:j0km

今天闲逛帖子,无意之中找到上述问题解决方法,实测有效
http://www.51hei.com/bbs/dpj-4204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楼主(2020-07-26):
1.44寸TFT液晶屏(ST7735)测试程序V1.1
1.合并软件SPI和硬件SPI
2.加入画线,画矩形,画圆函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W6YyM2R-aDTPnpTrmTCgQ
提取码:peng

网友A(2020-04-07):
怎么不提供原理图和PC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提供原理图和PCB呢?

没有PCB,这个代码只需 单片机最小系统 和 1.44_TFT液晶屏(驱动为ST7735) 即可测试 ,接线方式在port.h文件中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用于2.8寸的tft屏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用于2.8寸的tft屏上吗?

这个程序不能用于2.8寸的TFT屏上。因为我没有2.8寸的不便于测试。所以我在淘宝卖家那里找来了2.8寸的TFT程序,驱动是ILI9341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ljgpWW7v-JbfzS6fNnNAg
提取码:bfdt

网友A:
看了你的资料,很详细。 谢谢!!!
我是业余爱好者,不太懂这些。

我准备买一个2.8寸 的,研究一下。

网友B:
师傅推荐的,现在在做

网友C(2020-07-12):
不错的资料 对于刚学TFT的很有帮助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10-01):
我用2.4吋測,可以驅動,但是一直閃爍。

网友D:
2.8吋的親測可用,實在太棒了,今天測好幾種都成功。

网友E:
对于刚学TFT的很有帮助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1-03-19):
你好,请问下楼主,没有找到12M的晶振,只有个8MHz的晶振是否可以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下楼主,没有找到12M的晶振,只有个8MHz的晶振是否可以使用呢?

我觉得只要单片机能工作都可以

网友G:
褒饼昌除待谍洱俘庚过糊积箭烬君魁例笼慢谬凝琵讫驱三升数她听妄锡淆旋妖引育札正铸佚冽邶
埤荦蔟摭啐帻猃恺泯潺妪纨琮椠辇挲臊忑睚铨稞瘕颀螨簖酏觚鳊鼾
******************
星号之前的这些汉字,都不能直接被keil 显示,凡是GB2313汉字ASCII码低字节是0xfd的,都不能正常显示。
解决办法是汉字后面跟随 \xfd 就行了 。

网友H(2021-07-17):
请教下,假如横屏显示的时候设置 X=0,Y=0坐标,改成竖屏显示坐标时 XY 坐标值如果改变?

网友I(2021-11-15):
楼主的程序(软件spi)在1.8寸160x128屏,22m主频直接可用

网友J(2023-01-09):
谢谢分享,正在准备点亮这个显示屏

网友K(2023-04-21):
能显示彩图,显着高大上

网友L(2023-07-04):
多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M:
怎么显示变量啊,就比如AD采集后在屏幕上实时显示

网友N(2023-08-03):
引用 网友M:
怎么显示变量啊,就比如AD采集后在屏幕上实时显示

同求,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O(2023-09-27):
我也用这个代码,屏幕分辨率是160x80的,改了tft.c里面的
void TFT_clear(u16 color)

void TFT_print_picture(u8 *p)
{
        u16 i;

        TFT_set_region(-2,160,24,104);
        for(i=0;i<12800;++i)
        {

                MCU_write_TFT_2Byte(*(p+1),*p);
                p=p+2;
        }
}

图形出来是歪的。不知道还要改哪里。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同求,现在解决了吗

将变量转换成字符,就可以调用程序显示了

网友Q(2024-10-03):
屏幕亮了,但颜色怎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