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打开数码管的话,led能亮,一打开,led就变暗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单片机,不打开数码管的话,led能亮,一打开,led就变暗了,是怎么回事?6个引脚连了6个led,剩下有五个数码管,其中3个常亮。剩下那两个数码管一亮,6个led就会变暗,把那两个数码管关掉,6个led又亮了,而且还有点闪,6个led一起闪。

网友A(2020-04-07):
我测试了三种状态下的电流,其他负载打开,电流就变小了,我不是很懂,小白一个,,之前把电阻从1k改到120欧,可还是这个情况,求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流的问题,单片机管脚电压直接驱动LED还是只用一个好

嗯嗯 查了是电流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刚查了是电流问题,打开其他的负载,电流一下子就变小了。楼下有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没说明谁也帮不了你,是防真还是实际,初学者不建议使用仿真,动手能力比编程更重要,我是这么觉得

是仿真,就是本来led亮得好好的,一打开其他的灯,电流就变小了,楼下有照片

网友B:
应该是电流的问题,单片机管脚电压直接驱动LED还是只用一个好

网友D:
电流够吗?

网友C:
没图纸没说明谁也帮不了你,是防真还是实际,初学者不建议使用仿真,动手能力比编程更重要,我是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