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F卡,SD卡读写模块源程序

楼主(2020-04-07):
关于51单片机读写TF卡,SD卡实验所需:
51单片机(我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51单片机也可以)
TF卡或SD卡
TF卡模块或SD卡模块
读卡器
/////////////////////////////////////////////////////////////
详细的代码使用教程在keil5中,自认为比较详细了,这里就不赘述

//////////////////////////////////////////////////////////////
单片机向SD卡写入数据后验证数据是否写入成功:
使用winhex查看SD卡扇区数据
////////////////////////////////////////////////////////////////////////
单片机向SD卡读取数据后验证数据是否读取成功
因为想不到简单的方法来展示读取成功的现象,所以请自行研究
(不过用这些代码配合  SPI协议的0.96OLED显示屏,32MHz晶振和STC12C5A60S2单片机可以播放badapp,读取代码实测无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7khvz8Cp8Sxble-Z-z98A
提取码:mke3

网友A:
这程序不知道读取速度怎样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038-1.html
各位可以去这一个帖子看,这个帖子的SD卡程序比较好,分为软件SPI和硬件SPI两种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先做个标记。

网友C(2021-04-11):
STC89C52RC好像不行呢

网友D(2021-12-14):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038-1.html
各位可以去这一个帖子看,这个帖子的SD卡程序比较好,分为软件 ...

感谢。

网友E(2022-02-15):
谢谢大神分享代码~

网友F(2022-12-09):
好东西,刚好正在学怎么用sd卡

网友G(2023-08-25):
引用 网友C:
STC89C52RC好像不行呢

RAM太小了啊... 肯定不行啊, 换个STC8A8K64试一下    应该可以的

网友H(2024-05-06):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038-1.html
各位可以去这一个帖子看,这个帖子的SD卡程序比较好,分为软件 ...

哈哈,确实你发的这个挺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