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线路是怎么检测充电电量的

楼主(2020-04-07):
刚开始以为没有检测充电电量的,因为没有引脚去检测电池电量,但是充电充了一会,亮绿灯了,我又把输入5V去掉,过一会再上电充电,还是绿灯,这个程序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这原理图,非常不清楚,直接在电脑上截图不好吗??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以前一直搞硬件的,做开关电源的,这个便宜的线路没有adc口,所以我想了一下,应该计时电池放电时间,然后再以一定的倍数来做充电的时间,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电压高于一定值就会亮

网友C:
这电路没有看出有电源管理功能出来
但电量指示还是可以有的
如果是单片机有内部参考电压测量的话,是可以指示出对应的红绿灯的

网友D: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充电芯片,里面是模拟电路没有程序的,当你的电池充到一定电压之后二极管上的电压就到可以亮的大小了

网友D:
锂电池的电量跟它的输出电压有关,你可以去看看手册,一般我们应用的时候测电压也可用ADC读电压值换算成电池剩余电量

网友E:
芯片有1个引脚是直接连到电池正极的,可以直接测量电压。

网友F:
这是纯硬件电路,直接检测电池电压就可以了,有线路和电池正,负极相通就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