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T0作为定时器,T1作为计数器测量脉冲频率

楼主:
如何利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T0作为定时器,T1作为计数器测量脉冲频率
常规方法测量脉冲的频率,利用51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来测量,一个定时器0来定时,一个定时器1作为计数方式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2.000MHz
   {
            TMOD= 0x51;                //设置定时器模式  定时器1C/T为1选择计数器模式从P3.5输入,模式 16位计数0101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H1 = 0x00;
            TL1 = 0x00;    //计数初值
            ET1 =1;
            PT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L0 = 0x30;
            TH0 = 0xF8;
            jishibiaozhi=1;
            tim50ms++;
            if(tim50ms==25)                  //50ms采集一个数
            {
              tim50ms=0;
              shijian1s=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防止计数溢出
  {
       TL1=0;
       TH1=0;
         tim50ms=0;
         shijian1s=0;
  }

网友A(2020-04-07):
我是不清楚怎么设置如何一个计数一个定时结合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清楚怎么设置如何一个计数一个定时结合使用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include <STC89C5xR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wela[]={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6];
unsigned int num,count;
unsigned char tim50ms,i,j;
bit flag=0;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5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for(i=0;i<6;i++)
        {//显示缓存初始为0
                dis_buf[i]=table[0];
        }
        while(1)
        {
                if(flag)
                {
                        flag=0;
                        count=num;
                        for(i=0;i<5;i++)
                        {//数据分解
                                dis_buf[5-i]=table[count%10];//由低位到高位保存到显示缓存
                                count/=10;
                        }
                }
                P0=0x00;//消隐
                P2=wela[j+1];//送段码
                P0=dis_buf[j+1];//送位码
                j++;
                j%=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周期50ms
{
        tim50ms++;
        if(tim50ms==20)//1s时间到
        {
                tim50ms=0;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num=TH1<<8|TL1;//读取T1计数值就是外部脉冲频率(不大于65KHz)
                TH1 = 0x00;        //清0
                TL1 = 0x00;        //清0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flag= 1;
        }
        TH0 = 0x3C;                //重新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0;                //重新设置定时初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