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洁的单片机蓝牙小车程序

楼主(2020-04-07):
lanya.rar (1.31 KB, 下载次数: 10) //    电机接口(4电机两两相连  并为两组)
//    P0.4和P0.5-----左电机
//    P0.6和P0.7-----右电机
#include <reg52.h>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num;

sbit zuo1=P0^4;        //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zuo2=P0^5;        //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you1=P0^6;//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sbit you2=P0^7;        //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 (k=0;k<i;k++);
}

void main()        //主函数
{
UsartConfiguration();        //调用蓝牙接受的参数
    while(1)
        {
                if(num == 'q')                //如果蓝牙接收到q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q')        //前进
                        {
                                  zuo1=0;
                  zuo2=1;
                  you1=1;
                  you2=0;        //        0 1 1 0
                                delay(50);        //如果L298N是接12V的电源,那么马达的电压是12v,速度太快了,需要降速

                        }
                }

                if(num == 'h')                        //如果蓝牙接收到h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h')        //后退
                        {
                          zuo1=1;
              zuo2=0;
              you1=0;
              you2=1;                        //        1 0 0 1                                                                                        //                1 1 1 1                        上面是低电平,下面是高电平,四个马达都会向后开
                        delay(50);

                        }
                }

                if(num == 'z')                                        //如果蓝牙接收到z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z')         //原地左转
                        {
                          zuo1=1;
              zuo2=0;
              you1=1;
              you2=0;        //1 0 1 0
                    delay(50);
                        }
                }
                if(num == 'y')                                        //如果蓝牙接收到y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y')        //原地右转
                        { zuo1=0;
              zuo2=1;
              you1=0;
              you2=1;        //0 1 0 1
                    delay(50);
                        }
                }

        if(num == 'b')                                        //如果蓝牙接收到b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b')
                        {
                          zuo1=0;  //左转
              zuo2=1;
              you1=0;
              you2=1;
                        delay(500);         //前进
                          zuo1=0;
              zuo2=1;
              you1=1;
              you2=0;
                   delay(800);
                                         }
                }

          if(num == 'c')                                        //如果蓝牙接收到b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if(num == 'c')
                        {
                          zuo1=1;  //右转
              zuo2=0;
              you1=1;
              you2=0;
                        delay(500);         //前进
                          zuo1=0;
              zuo2=1;
              you1=1;
              you2=0;
                   delay(800);
                                                 }
                }
                if(num == '0')                //停车                        //如果蓝牙接收到数字0,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zuo1=0;
              zuo2=0;
              you1=0;
              you2=0;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为工作方式2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值设置,波特率是4800

        TL1=0xFD;

        ES=1;                        //开中断

        EA=1;

        TR1=1;                        //开计数器

}

void interrupt_uart() interrupt 4 //using1切换寄存器组到1,进入中断就要判断是发送中断TI,还是接收中断RI。
{
    if(TI)  //判断是否为发送端T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发送端清零,表示发送完成。
   {
     TI = 0;
     REN = 1;  // ******允许接收数据。 *******
   }
   if(RI) //判断是否为接收端R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接收端清零,表示接收完成。
   {
     RI = 0; //只要数据接收端清零,就可以取出数据。
           num = SBUF;         //SBUF取数据
           SBUF = num;         //*******把数据num从SBUF送出去。************
           REN = 0;        //严谨的写法,发送数据的时候禁止接收数据。
   }
        //发送的时候不接收数据 - ,发送完了再接收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楼主:
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