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的信号源,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射频模块,应该怎么操作?求思路

楼主(2020-04-07):
各位大佬,我想做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信号源,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射频模块,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你需有原理图

网友B:
问题没描绘清楚啊,控制的射频模块是什么射频模块,你需要怎么控制法?如果只是控制射频模块的工作不工作,有些模块上有使能引脚,控制使能就行了,如果没有使能脚,也可以通过mos管来控制射频电源开关,同时别忘了电源端并接电容。

网友C:
你好!
你最终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需求说清,才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