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的桥梁-IIC总线

楼主(2020-04-07):
网上转载的IIC总线笔记,欢迎大家共师兄习

人与人之间能进行交流是因为有语言这个工具。电子芯片之间的交流也需要一个工具,IIC总线就是这个工具,通过IIC总线,芯片之间能进行信息交流。但是,交流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交流的双方必须有共同语言,就像我们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要用外语,而不能用国语,否则无法交流。芯片通过IIC总线进行交流。

    什么是IIC总线?
    IIC总线由一条SDA数据线和一条SCL时钟线组成,在这两条线上可以挂载多个IIC设备,每个IIC设备都有自己的地址,这些地址由硬件的出厂固定地址位和可编程地址位组成,只有在两条线上传输的值是IIC设备的地址时,这个IIC设备才会作出响应。就像师傅上课提问学生一样,只有学生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才会站起来回答问题。
    IIC作为电子芯片之间的交流语言,它也有一些语法------IIC通讯协议。
   当SCL时钟线为高电平的时候,如果SDA线由高电平跳到低电平,说明师傅准备提问学生了,即IIC主机准备寻找从机。
    这个过程转换为C语言就是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设置为输出模式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  // SDA由高跳到低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IIC的起始信号。
    注意:上面的delay延时函数不是固定的,要根据硬件设备的固定时序来设置。就像有些学生反应比较快,有些学生反应比较慢,师傅不能要求每个学生反应时间都一样。所以主机呼叫从机要根据从机的反应速度来设定等待时间。这个延时十分重要!延时长一点和短一点都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

    做事要有始有终,师傅提问完学生当然要请学生坐下啦,IIC用完从机,当然也要把从机释放了。
    这个过程就是主机发出一个终止信号:SCL为高时,SDA由低电平跳到高电平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DA由低跳到高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终止信号完了之后,IIC处于闲置状态,主机可以呼叫其他设备了,(提问完一个学生,师傅又可以去提问另一个学生了!)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师傅叫学生起来回答问题,如果学生不乐意当然也就不鸟师傅了。当主机呼叫从机时,从机可以应答也可以不应答。即当SCL为高电平的时候,SDA为低电平表明从机应答,否则表明从机不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首先拉低SCL,防止产生起始或结束信号
SDA_OUT();
IIC_SDA=0;      //低电平代表应答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CL=0;
}
      Ack即从机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高电平代表不应答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CL=0;
  }
    NAck即是No Ack ,从机不应答。

等待应答也是一个过程:
    u8IIC_Wait_Ack(void)
    {
        u8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模式
        IIC_SDA=1;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
        while(READ_SDA)             //SDA为高即未应答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等待一段时间还没应答则发送停止信号
            {
                IIC_Stop();
                return1;
            }
        }
        IIC_SCL=0;//时钟线输出0
        return0;
    }

  有了上面的基本信号,主从机可以进行交流了。
    voidIIC_Send_Byte(u8 tx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u8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线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 // 因为先发的是最高位
                IIC_SDA=1;      //如果刚刚的位是1则证明SDA为高,所以置1
            else
                IIC_SDA=0;          //你懂的
            txd <<=1;              //为读下一位作准备
            delay_us(4);
            IIC_SCL=1;          //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保持稳定,保证正确读取
            delay_us(4);
            IIC_SCL=0;          //时钟线拉低,允许读下一位
            delay_us(4);
        }
        }
              为什么要先把SCL设置为低电平?其实上面已经有提示,因为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SDA的变化代表着起始或者终止信号,所以在SCL为低的时候,才允许SDA变化(这些变化代表数据)。

    另外因为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是按照一位一位来传送的,协议规定先传送最高位,所以txd与上0x80,判断最高位什么电平,然后txd自身左移一位,即第6位变第7位...以此类推,循环8次,则0~7号位上的数据完成了传送。

        师傅可以提问学生,学生也可以提问师傅。同样,主机可以向从机发数据,从机也可以向主机发数据(或主机读取从机数据)
u8 IIC_Read_Byte()          //因为接收从最高位开始,所以下面进行左移操作的。
       {
              u8i,receiv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for(i= 0;i < 8;i++ )                            //一个字节需要一位一位地读出来,所以要循环8次
              {
                     IIC_SCL= 0;
                     delay_us(4);
                     IIC_SCL= 1;
                     receive<<= 1;      //左移一位
                     if(READ_SDA)   //当SDA是1的时候读入1否则直接补零
                            receive|= 0x01;
                     delay_us(1);
              }
                     IIC_Ack();//发送ACK   ,表示读完数据且应答了
              returnreceive;
       }
    这里的READ_SDA是SDA线的引脚状态号。

以上就是IIC的基本“语法”了。
再来一个实际应用:
/************************************************/
/*                   向从机写数据                    */
/************************************************/
//“1”代表主机读取数据,“0”代表主机发送数据
void Single_Write(u8 SlaveAddress,u8 REG_Address,u8REG_Data)
{
       IIC_Start();                                //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发送设备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_Data);            //写数据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
/*                   读取从机的数据   */
/************************************************/
u8 Single_Read(u8 SlaveAddress,u8 REG_Address)
{
       u8 REG_Data;
       IIC_Start();                                //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发送设备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再次开始信号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G_Data =IIC_Read_Byte();        //获取数据
       IIC_NAck();                                      //不再应答
       IIC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returnREG_Data;
}

注意:在同一IIC总线上可以挂载的同一IIC设备最大数量是2^(可编程位数),如果可编程位数是3,那么可以挂载这种IIC设备的最大数量就是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