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NE555芯片制作的直流电机调速器(PWM方式)

楼主(2020-04-07):
电路功能:驱动直流电机无极调速
输入电压:12V~24V
驱动电流:20A(提高电流可以换大场效应管)

电路

电路

电路

用笔画的电路

焊接好的板子

网友A(2020-06-12):
请问这个带12V风扇有木有问题?   高低速有木有刺耳的噪音出现?

网友B(2020-09-20):
您好,有电路图和源代码吗?

网友C:
请问那个信号输入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D(2021-12-02):
无速度时啸叫能去掉吗

网友E:
信号输入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网友F:
信号输入是指能用外部PWM信号控制吗?

网友G:
一年多过去了,一个回答也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电路图和源代码吗?

原理图在上面就是了,这个555是纯硬件电路,不需要软件的,所以也没有代码,是通过改变RC的值实现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