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卷帘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有proteus仿真及程序代码.内容包括电机驱动模块,mpx4115压力传感器模块,光敏传感器模块,按键模块,指示灯,自己写文档画的图,有需要的欢迎参考

//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    y=(115-15)/(243-13)*X+15kp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P   20
#define  DOWN  30
#define  STOP  4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压力传感器的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2;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4;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4;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3;  //ADC0832 clock signal

//光敏的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_DAT    = P1^5;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ADC_CS     = P1^6;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1^7;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BEEP       = P3^4;                        //喇叭
sbit LED_BLUE   = P1^0;
sbit LED_YELLOW = P1^1;
sbit KEY1       = P1^2;                        //开按键
sbit KEY2       = P1^3;                        //关按键
sbit KEY3       = P1^4;                        //停止键
sbit Led_P      = P0^7;                // 指示灯
uchar gLight      = 40;                        // 光线强度的阈值

unsigned 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void delay()//延时程序10ms
{
        unsigned i,j,k;
        for(i=0;i<3;i++)
                for(j=0;j<20;j++)
                        for(k=0;k<81;k++);
}

//读ADC0832函数,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光敏)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unsigned int ppress = 0;
  LED_BLUE=0;
  BEEP=0;
  while(1)
  {                  /*压力传感器控制警报*/
                uchar light;
                uint k;
                getdata=Adc0832(0);        //获取压力值
                if(getdata>50)                //如果大于限定值
                        for(k=0;k<2;k++)
                        {        LED_BLUE=~LED_BLUE;                //则打开警报和蓝灯
                                 BEEP=~BEEP;
                                delay();
                        }
                else
                        {        LED_BLUE=0;
                                BEEP=0;
                        }
                   /*按键控制步进电机*/
                if(KEY1==0)                //按下KEY1
                {
                        temp=UP;//控制正转
                        P3=0X00;//清零
                        delay();
                }
                if(KEY2==0)
                {
                        temp=DOWN;//控制反转
                        P3=0X00;
                        delay();
                }
                if(KEY3==0)
                {        temp=STOP;//控制停止 }
                switch(temp)
                {
                case DOWN : P3=0X01;//控制反转 //0011
                                        delay();
                                        delay();
                                        P3=0X02;//0110
                                        delay();
                                        delay();
                                        P3=0X04;//1100
                                        delay();
                                        delay();
                                        P3=0X08;//1001
                                        delay();
                                        delay();
                                        break;
                case UP :        P3=0X08;//控制正转
                                        delay();
                                        delay();
                                        P3=0X04;
                                        delay();
                                        delay();
                                        P3=0X02;
                                        delay();
                                        delay();
                                        P3=0X01;
                                        delay();
                                        delay();
                                        break;
                case  STOP ://控制停止
                                        P3=0X00;
                                        delay();
                                        delay();
                                        break;
                }
                /*光线控制黄灯开关*/

                light=Get_ADC0832();                    // 读取光照强度
                light=light/2.5;                                // 缩小光照检测结果(在0-99)
                if(light<gLight)                                // 当前光线小于设置的阈值 即晚上
                {
                        if(LED_YELLOW==1)                        // 如果黄灯是关闭的
                        {
                                LED_YELLOW=0;                        // 则打开黄灯
                        }
                }
                else                                                    // 当前光线大于或等于设置的阈值 即白天
                {
                        if(LED_YELLOW==0)                        // 如果黄灯是打开的
                        {
                                LED_YELLOW=1;                        // 则关闭黄灯
                        }
                }
                delay(); // 延时0.1秒

  }
}

这个错误如何解决啊?求大神帮忙,下面是报错的仿真图: